苹果A1370不认硬盘之小问题大乌龙

楼主(2022-09-29):
接到一台苹果A1370不认硬盘,开机显示一个文件夹,插优盘能认到,简单换了个硬盘试试(拆机),还是显示文件夹于是  拆掉主板,看了十分钟,没有进水没有掉件,开始测量。时钟和复位3.3都正常,耦合没有短路
刷个bios看看,由于没找到版号,卖家把两份都发给我了,这版型分两种。待会儿我会发出来。
分享一个小技巧,没有这种编程器的可以用我这个办法试试
最后,是因为我硬盘是拆机的,引导不一样,其实第一次换硬盘就好了,进pe可以认到。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这不是大乌龙,只是你不了解苹果而已,苹果开机显示文件夹的基本上是系统挂了而已,你把它BIOS给刷了。而且苹果的板子我还没见过找不到板号的

网友:
板号在内存边上贴纸下面。。 还有老苹果 提升问号应该先去pe看看是不是系统丢了

网友B:
显示文件夹应该是系统问题,在线恢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文件夹应该是系统问题,在线恢复一下就好了。

他的硬盘的确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大乌龙,只是你不了解苹果而已,苹果开机显示文件夹的基本上是系统挂了而已,你把它BIOS给刷了。而且苹果的板子我还没见过找不到板号的

他的硬盘确实是坏了,换完硬盘还是一样就没多想,也没进pe看

网友:
这款型号恢复不行,一盘坏硬盘多了

网友:
那个芯片脚位另一边不应该是5.6.7.8吗?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他的硬盘的确是坏了

网友:
没看出哪里乌龙了

网友:
这硬盘也不贵了

网友:
闹乌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