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炸了求助,vivo打硬胶的芯

楼主(2022-09-29):
心态炸了

求助,vivo打硬胶的芯片,拆下来不是掉点就是掉绝缘皮,搞的心态都炸了

,用的快克2008,温度420,风速70。上盖应该是拆屏蔽罩的时候裂的。求大神们指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机器是摔过的,练手的机器

网友A:
温度高了,火候没掌握好,先练练焊接技术,学会看火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了,火候没掌握好,先练练焊接技术,学会看火候

温度会影响掉绝缘皮的吗

网友:
三星的u容易掉皮,主板还好吧

网友:
估计太着急了~~~

网友:
你试试X27,搞完再也不想修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