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降频了怎么办

楼主(2022-09-29):
一台红米进系统不到两分钟就降频了 听同行说最初是一个公共点电容短路了,然后也不能充电了。到我手上开机跟他描述的情况一样,我想着可能是不充电引起的降频,就量了一下保隔离管有一个管子短了,换掉信心满满的装起来进到系统发现降频的故障还是没有解决这下难搞了,我又换了一个充电芯片24781 还是不行,见别人把他的24780第10脚断开就不会降频了我试了也不行,系统硬盘我也换过了。这个没有图纸 ,听说可能触发了安全模式,要使他返回speedtep模式才行,有两种方法第一:把电池完全放完电,重新连接电源,需要按住启动键5秒以上,电池将会自动复位,也可以返回speedtep模式,第二:断开电池,按住电源键5--30秒,让电脑重新记忆电池,返回speedtep模式,但是两个方法我都试过也不行,又听说用ThrottleStop这个软件解锁降频但是用这软件一重新开机就默认降频,每次都要开启这个软件这样就很麻烦。要完美解决才行。请问哪位大神有碰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