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焊盘不上锡怎么办?

楼主(2022-09-29):
这种焊盘不上锡怎么办?助焊膏抹了,温度从200多到400都试试了

网友A:
用小刀刮一下
陈楠
小刀刮焊点吗
详情

网友:
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板子上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小刀刮一下
小刀刮焊点吗

网友:
二楼对的 刮一下

网友:
那是往哪焊呢,那表面也不处理一下,怎么能焊上

网友:
刮一下漏出铜才能有焊点。

网友:
用很细的那种沙纸打磨一下。

网友:
这是U盘吗

网友:
给SD卡除外层涂层

网友:
用小刀刮一下

网友:
用烙铁尖磨一磨就上锡了

网友:
你算是个狠人,没有金属也可以上锡

网友:
换尖烙铁头轻轻擦焊盘表面就行了

网友:
手术刀刮一下

网友:
是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2022-10-30):
这个是表面有一层氧化膜
直接用锡浆就搞掂了,不需要用焊锡和助焊膏,直接上锡浆,中温的就行,里面的配方能搞掂这玩意

网友:
没有焊点的地方拖动怎么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