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不开机 烧主板 显示屏不亮

楼主(2022-09-29):
如图 华为笔记本主板烧了,芯片是MPKM8694 目前主板只有这个芯片和周围的几个电阻烧了,旁边的R15这些大芯片都是通电的没有短路。插电 电源灯亮,显示器不亮,键盘灯亮一下就熄了但是大小写键一直常亮,风扇也只开机转几秒,然后重复开机会发热。有什么好的维修思路呢,换这个芯片能不能秒

网友:
应该希望不大吧。

网友:
抬走下一台

网友:
89不离10.CPU嗝屁了。

网友:
你可以换个试试,但是百分之90以上的几率,CPU跟着嗝屁的。祝你好运。华为专业烧U的。

网友:
换啊!先换了再说。

网友:
这玩意考验功底,碳化的板子都得挖掉

网友:
哎怎么说呢 看到烧这里基本上u是保不住的。。现在太贵的基本上是不修了。。  抬走下一个把

网友:
有没有图纸,有图纸的话查一下芯片的作用,没有的话只能先换试一下咯

网友:
CPU挂的可能

网友:
这个你还是放弃吧   不止那电路问题  你细心查查就知道 了。

网友:
先测测CPU的相关阻值   ……这个估计u也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烧得有点严重,PCB板应该有断线

网友:
CPU估计都去了 还怎么秒?

网友:
你换了此芯片也不行的,还要检查其它的问题。

网友:
烧这么严重就没人管吗,还有没有天理

网友:
CPU一体管都炸了,报废吧

网友A:
100% CPU坏不用试我已经试了10几台没有一台CPU是好的

网友:
菊华笔记本很多烧CPU供电的,还没见过一台U还好的。

网友B:
  可以先买一张彩票,彩票中了   这个管子换了也许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买一张彩票,彩票中了   这个管子换了也许会好

回复看下来就服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用想了,这个U必定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看下来就服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用想了,这个U必定带走。

烧爆了的就不用说了,我见过芯片外观完好   芯片短路的   换了也没好  CPU挂了

网友:
可以换了赌博一下,维修本来就是以小博大。

网友:
供电烧成这样,CPU百分之九十的概率挂了

网友:
拆出来刮干净,看看烧了几层板,估计U不保了

网友:
求助个啥,华为烧CPU专业户,

网友:
看来你可以几十块收了它当料板了

网友:
先不谈cpu有没有坏,这个焊盘你搞的好不?

网友:
这一看就不是专业维修的,你换个试试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盖棺启奏抬走,下一位

网友:
烧成这样  修的意义不大了    用不住 的

网友:
CPU应该也挂了,我遇到好几台华为这个样子了

网友:
先把线补齐在说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N台了,基本全都烧坏了CPU。只修好过一台。

网友:
华为的主板很个性  看不明白

网友D:
显卡的管子改好,cpu的管子必挂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的管子改好,cpu的管子必挂u

显卡的还好,cpu的必挂

网友:
先测测CPU的相关阻值 ,这块主板应该是u挂啦,即使换上MPKM8694芯片,也不能秒,换下一台电脑吧,这台问题不太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买一张彩票,彩票中了   这个管子换了也许会好

看完你的回复,不用看其他人了

网友:
cpu坏了没得修 华为的通病了成

网友:
CPU凉了 不用试了

网友:
这芯片,这种情况CPU百分比带走,不管啥牌子

网友:
白布一盖抬走

网友:
先测测CPU的相关阻值 ,阻值低CPU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 CPU坏不用试我已经试了10几台没有一台CPU是好的

上管击穿CPU基本必坏 目前为止估计也有几百台了 只有一台AMD的没坏

网友:
烧这样了,U估计麻烦了,,,,,,,,,,,,,,

网友:
8694专业带着CPU跑路的

网友:
intel的这种板扔就一个字,amd的还能修一修。
也是奇了怪,同样上管烧,amd的cpu没事,锐龙平台碰到过好几台上管烧cpu完好的。intel上管烧绝大部分都会cpu一起烧掉。

网友:
太严重了

网友:
你这个感觉烧得地方不止这一处

网友:
人工帮顶 祝早日修好

网友:
退本保平安

网友:
感觉希望不大

网友:
烧这个位置   U也会坏的

网友E:
先用示波器测一下,供电波形。

网友:
荣耀的笔记本烧CPU的都不知道见了有多少了

网友:
修过这样情况。CPU报废

网友:
小新好几台这样的了,直接CPU一起了。

网友:
此菊花可以盖白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用示波器测一下,供电波形。

烧成这样子了,还波形,波个毛。

网友:
估计CPU也坏了,不过可以试修一下,说不定有惊喜了,

网友:
估计U不行了
,这种机器烧U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 CPU坏不用试我已经试了10几台没有一台CPU是好的

我想说的话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这种没有和好的的可能性!至少我没有遇到过!可 能是运气有太差了

网友:
你这不是维修人员是用户吧?哪有阻值都不打直接换烧坏了元器件的。

网友:
换主板咯

网友:
CPU一般一起烧了

网友:
抬走下一位吧,要么加钱换U或者换板

网友:
这个有点像集成显卡供电

网友:
换个CPU吧

网友:
CPU一起烧了啊

网友:
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去售后换主板

网友:
大概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彩票都不用买了 买彩票估计会中 这个肯定不会好 不说U坏不坏 这主板都碳化了 焊个MOS管都难  还不如省两 ...

一个符合管子8 9块

网友:
cpu供电管炸了,cpu很大可能也挂了送走保平安吧…

网友:
直接退机保平安

网友:
直接装好吧。

网友:
这种直接退机换一台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