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开机不显示维修 NM-D041

楼主(2022-09-29):
机器拿来开机不显示,这种机器用转换头不开机看不了电流,但是拔掉小电池的话用转换头可以自动触发,拆开拔掉小电池之后看电流1.2-1.4跳动然后拔了内存电流0.7不动,下了个BIOS刷上去还是一个状况,查了一下网上也没图纸只能靠蒙了,主板拆出来测了一下全板供电除了显卡供电都有,找到显卡供电ncp81611的pdf测芯片33pin vcc只有0.4v,断电打值300多欧不短路,然后找3v5v转换管ux2 测3v转换正常5v只有1.2V,换转换管之后5V正常通电之后电流直接跑到1.7,然后装上散热器插上屏线测试已经亮机。

网友:
真幸运!这么快就修好了。

网友:
看样子 是显卡供电的供电不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没图纸只能靠经验

网友(2023-02-28):
我的yY7000 2020没显卡供电 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是显卡供电的供电不正常

网友(2024-02-25):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A:
我的换了转换芯片好一会关机之后又坏了,在换用几个小时关机之后又坏,打组织有400多查了个遍还是一样

网友(2024-08-27):
显卡没供电,这个转换管是通病。刚修一台这个管短路的没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换了转换芯片好一会关机之后又坏了,在换用几个小时关机之后又坏,打组织有400多查了个遍还是一样

5V烧芯片修好了吗

网友:
NM-D041 图纸与点位

NM-D041 Rev.1.0图纸.pdf

NM-D041 Rev.1.0点位图.t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