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请教维修大佬,苹果se短路不开机故障,求指教

楼主(2022-09-29):
手上一部自用的苹果se,充电忘拔电一天,黑屏不开机,拆机通电1A短路,找到9脚68827充电ic发烫,拆掉后通电不再短路,以为就是这个导致的故障,但更换了一个新的68827芯片后又开始短路,新手实在想不到哪里问题了,请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测主供电短路了没

网友B:
这个是电池供电转换主供电的转换管,如果主供电短路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池供电转换主供电的转换管,如果主供电短路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

多谢老师指点,我尝试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主供电短路了没

没有短路。。  太奇怪了

网友:
4.2V烧主供电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解决没有?

网友:
后端短路

网友:
像隔离后还漏电,谢谢分享

网友:
你着图片-以为是土星被你拍的这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