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L不触发求助

楼主(2022-09-29):
华硕主板   板号X555LD  R2.0  接上电源  待机电压0.045 偏高,怀疑CPU挂了,求那个大神有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判断 是否CPU故障 。

网友A:
你这工程师怎么问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工程师怎么问这种问题,

有部分没写出来,有一个USB 对地短路  排除其它元件短路  直连CPU 部分短路,这样能不能确定CPU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