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勿要笑话

楼主(2022-09-29):
现在的显卡核心和CPU供电都是pwm供电,那我直接用同电压的直流供电,能让显卡和CPU工作吗

网友:
哈哈哈哈,13级的小白,等级比我还高。

网友A:
你干脆给它个12V让CPU和GPU吃饱也好是胀死的。

网友B:
PWM信号是方波,你这样接就没有高低电平了,知道啥叫数电吗,不知道恶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WM信号是方波,你这样接就没有高低电平了,知道啥叫数电吗,不知道恶补一下

高低电平我懂,一般用在开启信号,和我问的不是一回事吧

网友(点评):
这句话更说明你不懂

网友:
dcdc转换pwm效率高

网友D:
你要这么弄,GPU和显存当时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这么弄,GPU和显存当时就挂了。

打个比方,GPU核心一般是1V左右,你的意思是,我用DC1V接到GPU里,GPU会挂,这我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低电平我懂,一般用在开启信号,和我问的不是一回事吧

你懂,你倒是说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干脆给它个12V让CPU和GPU吃饱也好是胀死的。

还是大佬看得通透。这方法绝对把楼主教会。

网友:
尼玛 比我还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