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BL-WAQ9RP笔记本type-c接口维修两点疑惑

楼主(2022-09-29):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华为NBL-WAQ9RP笔记本,不能开机,采用通用的5.5*2.5转TYPE-C,检测也没有电流, 估计升压20V没有起来。

     开始拆机,拆机发现客户的type-c接口有位移,风枪吹下来,发现焊盘全部掉了。 ,这问题应该不大,找到type-c接口的定义图,这个接口是18脚的,没找到焊盘的接口定义,只有普通接口的定义, ,电源接口只要充电的话,好像只要接GND,Vbus,cc,三种线,开始输出5v,接入适配器后,cc检测到信号后输出20v(如有理解错误请指正),通过检测这个电源头总共18个脚,两边的三个脚是接地,左右再进来的两个脚是供电脚Vbus,再进来的脚应该是cc了,换了一个新的电源头,焊好线,插电发现电流有0.020a的待机了,Vbus也有5v了,开心看来搞来吃了,装机,装机起来还是不开机,测量也没有20v电源,奇怪了,会不会是没装电池呢,装上电池,发现充不了电,电流到0.1a后会掉,开机屏幕会显示没电量马上又关了。
   什么情况,头没焊好?,再拆下来,这次全部线都连上, ,认真全部焊上去。 ,过程还是很辛苦的,焊接好后,装机,再测试,发现还是开不了机,电池插上去开机显示一下没电量,还是关机了,VBUS还是5v,测试电池电压12v,该电池额定电压是15.25V,,休息一下,想想什么情况。这次线焊接应该没有问题了,通用转接头接上去一开始0.02的待机,然后0.1a,第一次焊接电流到0.1后会掉,这次焊好不会掉会上0.4A,虽然单独适配器和接电池都不会开机,难道有在充电,先放一会看看。
         过了半个小时,电流还是0.4a,VBUS电压还是5v,但是电池电压已经到了15.30v了。难道可以了,马上装机,使用电池开机,发现开机显示了,插上适配器,右下角有显示充电标志了 ,开机一会后,电量有所增加,应该没有问题了。开机后测试VBUS发现电压也到20v。
         两个疑惑:1、这款华为笔记本是不是单接电源不会开机,或者电池电量低时也不会开机。
                        2、这款华为笔记本为什么单独充电时VBUS电压还是5v,但是充电电量可以充到15v以上。开机VBUS电压才会上升到20v。这两年才开始接触type-c的接口充电模式,也一知半解,以往的感觉是插入适配器后VBUS电压会从5v上升到20v,给笔记本供电和充电。所以对这个问题不是清楚,有修到这机型的同行多多指教

网友:
今天找了一个原装的适配器,不插电池,VBUS电压也能上20v,可单独开机。看来还是我那个转接头的问题。30块左右的转接头果然不靠谱。各位同行有什么好的转接头推荐的

网友:
https://oshwhub.com/acha/SW3518S-100Wquan-xie-yi-kuai-cho SW3518S全协议快充 100W支持所有手机电脑 一片在手修机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