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MVP K1000电源故障

楼主(2022-09-30):
原来是吸合器位置板路烧糊了。经过修补后测量各功率管对地没有发现短路。上电测试绿线有电压为3.4V左右。短接绿线吸合器有动作。紫色线有输出5.2V左右。其他全无电压。这个模组电源太复杂了。对电源有点感冒了。密密麻麻无从下手。不知道这是何故障。望大师傅点解。故障何去何从。从何入手。谢谢各位维友。这电源马宝要1K(RMB)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那个CM6500UNX没有工作。

网友A:
只是待机电源有电,或者叫辅助电源有电,主电源不工作,请修主电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待机电源有电,或者叫辅助电源有电,主电源不工作,请修主电源电路

好意思这个电源看的有点头大。不知道从那里开始查。

网友:
pfc升压开始查

网友B:
有待机电压,强制启动,测5v和3.3v和12v是否正常,哪个不正常就修哪个。

网友C:
开机电源不工作怎么强制启动,强制启动的前提是电源开机有动作,开机立马保护停机的才具备强制开机的条件,强制开机的条件是必须测好输入、输出没有大短路,特别是供电、高、低压输入输出,测好后无短路才可以强制启动的,否则会很危险的。

网友:
抓好工作点修,外置电源加入试试是否有漏情况

网友D:
貌似是431。曾经搞过个海盗船故障和你描述的差不多。

网友E:
开机瞬间就要量有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开机电源不工作怎么强制启动,强制启动的前提是电源开机有动作,开机立马保护停机的才具备强制开机的条件, ...

已经测过前后没短后才强制短接的。谁说短路了。只是主电源不工作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机瞬间就要量有没有输出电压

短接瞬间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貌似是431。曾经搞过个海盗船故障和你描述的差不多。

这个没有没有431的这个是CM6500UNX+TNP280。已经怀疑CM6500UNX作怪。某宝已下单。但是不发货。要不就说没货。在不就是标5元。下单要25的现在某宝很烂。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接瞬间是没有电压的。

主电源没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待机电压,强制启动,测5v和3.3v和12v是否正常,哪个不正常就修哪个。

强制后绿线紫线有电压。3.4和5.2.其他全无电压

网友:
开机看pgb有没有电压?

网友:
被电怕了,不敢修电源了

网友:
焊工有待提高,没有输出可以测一下变压器

网友(2022-10-30):
没有12v,输出端短路

网友B:
绿线应该是没有什么电压的,低电平,在0.5v一下的,怎么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应该是没有什么电压的,低电平,在0.5v一下的,怎么会有电压?

你操作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测过前后没短后才强制短接的。谁说短路了。只是主电源不工作而已。

对,说危险,那位不串灯泡不加断路器修电源的估计

,那是够危险的,拿命在修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强制后绿线紫线有电压。3.4和5.2.其他全无电压

那是前级PFC电路可能没有工作,PFC芯片6500是否有工作电压到位,有工作电压的话,查GATE脚(给功率管脉冲信号的脚)是否有输出跳变的脉冲信号,是否对地短路。后续再说吧,简单也简单,说起来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没有431的这个是CM6500UNX+TNP280。已经怀疑CM6500UNX作怪。某宝已下单。但是不发货。要不就说没货。在不就是标5元。下单要25的现在某宝很烂。

主控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