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H310M主板卡在LOGO界面进不去BIOS

楼主(2022-09-30):
试过清CMOS,拔了硬盘,内存也擦过。开机就卡LOGO那,键盘能按快捷键重启,但是按DEL F12 END F9毫无反应。试过网上搜到的重置BIOS办法,RESET按键,长按电源按键,扣电池都没用。求大佬支招!

网友:
刷BIOS,不过看你样子不会,估计也没有工具,还是找维修店处理吧。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下BIOS吧

网友:
内存问题换内存 不换内存修不好 只有换内存才能好 是不是内存问题你换了就知道 如果你不管内存那当我说屁话 字数够了吧

网友:
交给修电脑的人帮你解决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用编程器重刷BIOS

网友:
用编程器涮bios,常规操作也可先换内存试下子啊。

网友:
先拔掉所有外设,再试,不行再刷bios。

网友:
交给修电脑的人帮你解决吧,只要你时薪比他高就行

网友:
重刷bios,专业修吧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bios问题,得刷,好像要编码器什么的,我也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
装机器都是有备份的直接恢复bios不就行了吗

网友:
编程器刷下BIOS吧

网友:
拆掉声卡和网卡试试

网友A:
谢谢各位大佬的热心,准备过完国庆拿店里修了

网友:
先干B,不行就拆声网卡,我就只懂这些套路了

网友:
交给专业的人处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大佬的热心,准备过完国庆拿店里修了
有试过拨掉硬盘开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