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大佬们

楼主(2022-09-30):
我有个华硕免供电950显卡 使用时会发生不稳定黑屏,黑屏后唤醒的概率也是不稳定,之前寄出去维修说电压测的都正常 搞不定,所以过来问问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A:
遇见过一个类似的  换个电源解决问题

网友B:
供电把应该 测一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一个类似的  换个电源解决问题

换了2台电脑都是同样遭遇: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把应该 测一下波形

我拿去另外一台电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