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486 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22-09-30):
宏基NB8513_MB_V3 进水 清理干净后3.3V ,5V 待机正常0.019.按开机能触发到0.18掉电。可再次触发。测试TPS51486  7脚19V,13,14脚5V,10脚,按开机有2V多的跳变。11脚0V,2脚0V,1脚0V。求助。是不是芯片挂了?

网友:
没有开启,不一定是芯片哦,但是有的话,可以换个试试吧

网友A:
开启电压没有 先排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电压没有 先排查信号

开启信号是10脚VTT-E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