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M2接口坏了 怎么焊接上去呢

楼主(2022-09-30):
感觉太小了,,,,,,,说都说不出来有多麻烦。焊锡多了就链接在一起 ,,,,,,,, 久了就烧坏其他地方

网友:
这点焊接功夫没有怎么去修主板。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这属于维修的基本功,自己多练习练习就好,实在不行就找个维修师傅帮你换好了

网友:
用868D 应该就行 了

网友:
烙铁上加点锡,去烫连锡的地方啊,然后把锡甩掉,在去烫,重复操作哦!

网友:
要好点的焊油,刀口烙铁,不能粘太多的锡。没焊油就会连锡。

网友:
确实连基本功,我还真不会

网友:
底部加恒温台温度120-150,风枪330,风速7.80,不带风嘴试试看,记得涂焊膏可以是BGA焊膏

网友:
烙铁脱焊,多放焊药

网友:
先涂焊油,然后加锡焊。拖不干净可以用吸锡线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