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开机键不能开机维修小结

楼主(2022-09-30):
维修日期2022.9.29
送修故障使用键盘开机键开不了机
故障原因主板SMC_LSOC_RST_L信号不正常
外壳型号苹果A1465
主板板号820-00164-A

维修过程
    一块820-00164-A的主板,同事检测出来的故障是使用键盘的开机键开不了机,已经换过壳测试,确定是主板的原因。

    测试时还发现一个现象,接可调电源时,强行给SMC_ONOFF_L接地时,只要一接地,立马掉电,然后又自动上电(正常情况下需要接地5秒左右才会掉电,且不会自动上电)。
    单用电池的状态下,按键盘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如果用电源,可以自动上电,而且上电后可以正常进系统,电池也可以认到,拔掉电源单电池也能正常使用。在系统里正常点关机也能正常关机,不会出现自动重启的情况。
    我觉得最先应该解决的是电池不能开机的问题,单电池的状态下,测量PP3V42_G3H有3.4V正常,PPBUS_G3H有8.5V正常,开关信号SMC_ONOFF_L也有3.3V正常。再测量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也都正常。
    拿一块其他苹果主板对比后发现,正常情况下,在给SMC_ONOFF_L接地的一瞬间,EC会发出3.3V的PM_PWRBTN_L信号给CPU的南桥模块,但是这块820-00164-A在触发后并没有正常发出PM_PWRBTN_L,现象和另一位师傅在帖子里描述的基本差不多:《大神们棒棒忙820-2915 电池不能开机快1年了还没解决》。

    维修陷入了困境,拿给老师傅看了下,他觉得可以先解决自动重启这个问题,先测量了网络唤醒信号AP_PCIE_WAKE_L,发现3.3V正常,然后又更换了U5110这个产生EC复位的芯片。症状依旧,由于他比较忙,就先放在一边了,于是我又拿回来研究。
    当测到SMC_LSOC_RST_L信号时,发现电压只有0.9V,这电压不正常吧,于是在正常板上测量对比了一下,正常电压应该是3.3V。

    看来问题是找到了,这个信号只去了三个地方,一个接口J4800,一个是U5110,还有一个C4836。看了下接口的情况,没有进水腐蚀,U5110又已经换过了,于是把C4836取了下来。

    再次接上电池测量发现电压已经恢复成3.3V,看来就是这个电容导致电压被拉低,料板上找了一个补上去,OK。

    这时候,自动重启的现象也已经解决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820-3437-B的板子,电源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拔掉电源机器立马掉电,单使用电池不开机,可以触发,但是触发后掉电,排除电池原因,更换EC后OK

网友A:
这块820-00164-A返修了,还是SMC_LSOC_RST_L这个电压不正常,最后发现就是接口的问题,接口进水腐蚀了,外观看不出了,更换后修复。

网友(2022-11-28):
引用 网友A:
这块820-00164-A返修了,还是SMC_LSOC_RST_L这个电压不正常,最后发现就是接口的问题,接口进水腐蚀了,外 ...

我的故障现象和你的这个一样,但是SMC_LSOC_RST_L电压正常,换个U5110目前正常了。开机键可以用了,电池也可以开机。。但原始故障为偶尔开机0.2a左右不出复位。不知道两个故障直接有无联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块820-00164-A返修了,还是SMC_LSOC_RST_L这个电压不正常,最后发现就是接口的问题,接口进水腐蚀了,外 ...

你说的接口是键盘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接口是键盘接口吧

是的,是键盘接口

网友:
SMC没问题??????????????????

网友:
不错,苹果的机器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苹果机器修溜溜的都是大师级别,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