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thinkpad T15gen1版号nm-c931原机bios

楼主(2022-09-30):
联想thinkpad T15gen1  版号nm-c931原机bios,大小为32m,bios芯片u2101,修好后备份出来的,没有修改me,但是可以亮机估计亮机速度不快,请自行下载修改纯净me,附上亮机图。

联想T15gen1版号nm-931原机备份

网友:
下载试试,刚好有一台机器不显示,好不好回复

网友:
不行,刷上去不触发,这种机器的BIOS是不是备份的不行,我之前买的两个同型号料板的BIOS拆了换上去也不行,不触发,原机是开机不显示

网友:
我想问问  为什么这个bios备份出来才1M呢。。。是ecbios吗?以前没修过这种上网本

网友:
芯片读取出来是80的  不应该才1M啊  还是我哪里没弄对

网友(2022-12-12):
rev:0.2这个是es的

网友(2023-12-13):
没有 tp-c  bios

网友(2025-07-16):
刷了不开机,这边找的这个试了是可以用,应该还是和机器有关,有些同型号版号的也有可能刷了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