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3PLUS不开机+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9-30):
接到同行机器,插电流表按一下开机到0.1几就掉了,心想短路拆开看看,打保护隔离下管发现短路,于是果断望闻问切,让我发现桥下面一个电容长得很丑,果断拆掉再打保护隔离,不短路了,本来开开心心以为遇到发财小电容,接电池也能开机,结果不充电!!!

好吧乐极生悲继续查,发现保护隔离上管根本没有输出,控制级也没有电压来,于是找到充放电BQ738H,看了眼发现20脚的VCC连着的220电阻糊了,输入20V,经过它以后只有1.6,又是一阵开心,果断换掉。

乐极生悲的事情又来了,插上电池和充电器,发现保护隔离上管还是没电压,因为这个机器连淘宝都没有图纸卖,所以论讨找了两个帖子,一个是BQ24725的充电方式,一个是BQ24738H的电路图,现在VCC有了,6脚分压也得到2.68,继续检查16脚根本没有6.0V线性电压,而且16脚和17脚直接导通,遂拆下BQ738H,打了一下芯片16,17脚,通的,换吧,找了一圈没找到BQ738H,百度搜了一下,有人BQ738H用BQ735代换成功,对比了一下定义果断找了个BQ735换上,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装上电池插上电源,上管电压出来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愉快收钱。

网友A(2022-11-23):
电阻坏就代表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坏就代表芯片坏了

谢谢大佬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