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4打印机没有对位辊?A3复印机就有?

楼主(2022-09-30):
有没有人分析一下。。

网友:
最终的反馈,还是传感器,所以传感器是必须有的,

网友A:
你说的没有  是激光机都有

网友B:
复印机纸张通道长 纸容易走歪所以需要对位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有  是激光机都有

热门的A4机,兄弟惠普佳能哪一台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印机纸张通道长 纸容易走歪所以需要对位

这种解释,认同。还有没有其它的解释。不知厂家是出于什么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门的A4机,兄弟惠普佳能哪一台有?

都有的好吧?只是你不懂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热门的A4机,兄弟惠普佳能哪一台有?

而且兄弟打印机还有两组对位

网友:
建议你多看维修手册 零件手册 还有多看看老衲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兄弟打印机还有两组对位

A4兄弟的在哪个位置,有没有指点下

网友:
存折打印机对位功能更强大

网友(2022-11-18):
绝大多数的激光打印机都是有对位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