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老主板主板检测灯frame常亮不跑码

楼主(2022-09-30):
学习主板维修,找到一块老主板。本来是好的,修坏了。
现象如下:

电压正常(CPU、南桥、北桥、时钟、bios
时钟正常
复位正常
不跑码,主板检测灯frame常亮

检测biosfwh0-3fwh4有波形,说明CPU复位正常,访问bios,南桥正常,北桥正常。
首先刷新biosbios可以写入,bios正常。但是问题依旧。
检测CPUads#有波形,地址A3-A31有波形,数据D0-D63有波形,都是正常的,bios读取正常。
根据维修经验:
这种现象就是CPU已经能动作,但在读数据时地址或数据错误导至文件机。
具体维修步骤:
1. Check CPU的HA[3:31]#、HD[0:63]#、HDSTBN[0:3]#、HDSTBP[0:3]#和HDBI[0:3]#这些讯号是否OK,  主要通过量测保护二体值来确定,对于若量到有Open或Short需要通过走线来确定是Socket还是北桥。
2. Check南北桥之间的HUB_LINK讯号是否正常。当DEBUG锁定跑单步时,在第一步时,DEBUG上显示的DATA 和ADDRESS都不正确,如:DATA:FFFFFFFF  ADD:00BFBFD0,则先检查这些信号。
3. Check PCI接口的讯号AD[0:31]#、C/BE[0:3]#、FRAME#、DEVSEL#、IRDY#、TRDY#和STOP#是否OK。
4. 若以上讯号都OK,则可能是桥不良引起,更换时先更换南桥,再更换北桥。

所以检查PCI的信号,C/BE[0:3]#、FRAME#、DEVSEL#、IRDY#、TRDY#都有波形。最后在检查到AD[0:31]#,发现有4个AD信号的二极值是无穷大,线路断路或者南桥虚焊。加焊南桥之后,发现还是无穷大,所以是线路断了。跑线发现过孔断路了,4个信号都是断路。

所以问题找到了。所有的芯片和电压都是正常的,按照时序CPU访问bios读取post程序,因为pci数据线有断的情况,导致CPU获取的POST代码是不完整的,CPU无法跑码。
解决办法就是把线接上,但是有个信号的点连到南桥焊盘上,需要拆掉南桥再补上线,工作量大,后续再补充

网友A:
815时,还没有跑码卡呢,,不知道这板支持不支持这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5时,还没有跑码卡呢,,不知道这板支持不支持这卡,,,

支持的。pci接口

网友:
接着上面的帖子,既然已经知道是什么问题,下一步就是找到南桥的点进行飞线

先把南桥拆下,然后吸锡线处理焊盘,找到对应的焊点,然后飞线接到焊盘外面。
用0.08mm的漆包线从焊点中间接出来,然后绿油固定

最后接了3根线出来,接到背后的焊点。

然后BGA将南桥安装上

终于出来C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