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的编程器大家无推荐?

楼主(2022-09-30):
刷BIOS的编程器大家无推荐?哪个品牌的型号比较好用。

网友A:
随便买个CH341A编程器就好了,不超过20块钱,能用就行了

网友B:
长做做维修的 ,推荐809H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做做维修的 ,推荐809H

这个价格太贵了,预算2-300有没有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随便买个CH341A编程器就好了,不超过20块钱,能用就行了

这个这么便宜?是不是功能很少。。和那些好点的比有什么不同

网友:
看到有VP4000 和  RT809F  不知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这么便宜?是不是功能很少。。和那些好点的比有什么不同

还以为你单纯的写24和25芯片,我之前就是用的CH341A写主板BIOS绰绰有余!要是你又想做其他事情的话比如写EMMC那些我推荐你买T48编程器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你单纯的写24和25芯片,我之前就是用的CH341A写主板BIOS绰绰有余!要是你又想做其他事情的话比如写 ...

我查了下RT809F,支持免拆烧录,有免拆夹,不知其它的行不行,。太多选择,不知选哪个。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刚也买了一个CH341A

网友D:
刚也买了一个CH341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下RT809F,支持免拆烧录,有免拆夹,不知其它的行不行,。太多选择,不知选哪个。

T48功能依旧强大,虽然有可能变成你的吃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也买了一个CH341A

CH341A完全可以烧录BIOS没必要买怎么贵的编程器!话说我编程器我有两个买了1500左右!感觉还是跟不上时代!不是专业做维修的,真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341A完全可以烧录BIOS没必要买怎么贵的编程器!话说我编程器我有两个买了1500左右!感觉还是跟不上时代 ...

CH341软件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48功能依旧强大,虽然有可能变成你的吃灰的

看了下,价格太贵啊,说是TL886 ii的升级版,感觉886价格合适,,不知T48好在哪,是不是和886同一厂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价格太贵啊,说是TL886 ii的升级版,感觉886价格合适,,不知T48好在哪,是不是和886同一厂家。

算了,当我没说,着三种编程器我都有!单纯的业务爱好买怎么贵干嘛?又要好用又想便宜,哪有怎么好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当我没说,着三种编程器我都有!单纯的业务爱好买怎么贵干嘛?又要好用又想便宜,哪有怎么好的事! ...

T48和RF809F  区别在哪。哪个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当我没说,着三种编程器我都有!单纯的业务爱好买怎么贵干嘛?又要好用又想便宜,哪有怎么好的事! ...

你买这么多干吗?

网友C:
我看了T48不支持华硕cap直接烧录,809r支持,因为我主要是用在电脑和笔记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T48不支持华硕cap直接烧录,809r支持,因为我主要是用在电脑和笔记本。。

这个还不简单,二进制文件改下头文件,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
随便买呗,我也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简单,二进制文件改下头文件,就可以烧录了!

是啊,也看了。只是怕麻烦。。。

网友:
809f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也看了。只是怕麻烦。。。

直接买80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