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usb接口不能使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9-30):
如题,请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根据先软后硬的维修原则,先打一个USB官方驱动试试,如果不行,再测USB口有无5V电压和USB口中间两根线对地阻值,如果没5V,查供电,中间两根线没有对地阻值,要么是断线问题,要么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先软后硬的维修原则,先打一个USB官方驱动试试,如果不行,再测USB口有无5V电压和USB口中间两根线对地阻值,如果没5V,查供电,中间两根线没有对地阻值,要么是断线问题,要么是南桥的问题。

用万用表测usb口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敲坏了

啥敲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usb口电压吗

对的,是万能表电压档测量USB口电压。

网友:
测USB 的5V 供电和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判断是供电问题还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先打驱动,再查USB5V供电。

网友:
USB是跟桥在一起的,如果是一体的u,大概率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