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X95G 一个新的故障

楼主(2022-10-01):
电池开机正常 插适配器黑屏 用我维修的可调电源 下面黑工具栏 没有了

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
感觉这种故障 主板跟屏幕 刷新率有关。这种屏幕的刷新率在120HZ 以上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结果

网友:
目前没有遇到过 期待后续结果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A:
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B:
是不是隐藏掉了啊。

网友:
我就用的这台电脑,插适配器后会开启独立显卡工作,会自动切换为高性能工作模式

网友:
还有这个机器温度高,玩游戏压不住,办公,轻度游戏没问题。机器散热设计有问题,一根铜管压cpu

拔掉电源也会黑一下屏幕,是自动切换为低性能模式,因为电池拖不起高性能模式。

网友:
华硕的屏,经常出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没有遇过这种故障,换过屏幕依旧的话,调一下屏幕分辨率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隐藏掉了啊。

拔了 适配器 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屏试一下!

拔了适配器 恢复正常 -感觉跟屏幕没有关系【拔掉适配器后 屏幕黑了-几秒后亮屏恢复正常-这个过程应该是切换显卡】但显卡驱动正常 没有测试独立显卡 客户急 就放弃了。 没有机会多多了解此故障。

网友:
在此过程中 禁用过 独立显卡也禁用过集成显卡 故障没有改变。

网友:
华硕很多机子都有这情况 程序开多了情况会更严重

网友:
谢谢分享 菜维修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电脑要配合厂家的软件控制,很多功能才能实现,比如性能控制,键盘灯光效果,风扇控制

网友:
电源还能影响屏幕显示?

网友:
遇到过  好像是不定时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