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0JV不、触发后不定时灰屏维修

楼主(2022-10-01):
接到一个华硕N550JV,顾客反映开机五分钟灰屏, 重装系统后直接不显示,让顾客留下后, 插上电源电流到1.2A左右, 插拔内存无果。于是刷个bios。电流跑到1.8A左右亮机。亮机以后主要看灰不灰屏。开机6小时无灰屏现象,扔店里了!第二天再试试刚开10分钟左右灰屏了。开始排查屏供电:AC_BAT_SYS_LCD 电压 19v+3VS_LCD:3.3V  查到LCD_BLEN_CON 灰屏的时候无电压,拆除D4501后 LCD_BLEN_CON电压始终保持为高。LCD_BACKOFF#1.7V 左右
开机2小时无灰屏现象,本以为结束战斗。第三天在开机5分钟又灰屏 闪屏。于是打电话给客户通知客户屏坏了,拆屏3.3V 19V 都正常 测量到一个0欧电阻,变成3欧左右,果断换掉。再次上屏,连续开机关机不出现灰屏现象,。。。 终于机修复 付个亮机图片。

网友:
题目错了 ,不显示灰屏维修 在此更正下

网友:
o欧姆变成3o欧姆就变成这样 我们万用表误差的咋办

网友:
这也太神奇了  屏幕出这种问题的很少 吧

网友:
0欧姆电阻用久了也会老化,阻值变大,还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