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大佬们帮忙看下,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容,充不了点啊

楼主(2022-10-01):
雷神911  板号danl8mb18c0

网友A:
看样子是这个电容,不顺眼

网友:
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电容不用也无所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这个电容,不顺眼

手上没料板,不知买哪个型号才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不用也无所谓吗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无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无法判断,

没分,储分够了就下载点位跟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上没料板,不知买哪个型号才合适

建议你还是找专业维修店面看看吧   ,避免自己扩大故障

网友:
学习学习累积经验

网友E:
拆了,量下主板阻值,主板阻值正常的话,找个差不多大小的补上,不分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量下主板阻值,主板阻值正常的话,找个差不多大小的补上,不分正负极

大佬,,这个阻值是指2边的对地值吗,,
问题是没有木有料板,不知啥规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拆了,量下主板阻值,主板阻值正常的话,找个差不多大小的补上,不分正负极

话说电容只能在同型号料板上拆下来的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哪里能搞到同型号的电容

网友:
找到了,就是这个ec14  电解电容

网友F:
扣了试试,大概率是的,这款雷神911我搞得多

网友G:
找个正儿八经等我维修点去看一下,修这个问题也用不了前几个钱,万一自己高处问题,神仙来了也救不了

网友H:
扣掉一个电容问题不大,但是扣掉后要量一下两端的对地值,如果两端都为0的话那就还有短路,若阻值正常那就是这个电容的锅了,俗称发财小电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话说电容只能在同型号料板上拆下来的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哪里能搞到同型号的电容

不用找同型号的,只要找一个电压相同的电路上的,颜色相近的,大小只要能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不用也无所谓吗

只是起一个滤波作用而已。

网友:
保险估计挂了

网友:
直接干掉就完了

网友:
把那个滤波电容补上,发现还不行,
恶补了下电路图,实际上那个滤波电容跟充电没任何关系,,

网友:
测量了下 电源到电池的线路,问题就在于那个mos管位置
g极应该大于电池电压才对,这个电压是从充电芯片第11脚出来的,测量了下,也是13v跟电池一致
这不应该啊

网友:
不按电池时,第11脚只有3v,是不是充电芯片问题呢?

网友:
还是因为BATCHG的问题?这2个线路还真不太看得懂,大佬能否说下

网友:
现在的情况就是能检测到电池,也能放电,就是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扣掉一个电容问题不大,但是扣掉后要量一下两端的对地值,如果两端都为0的话那就还有短路,若阻值正常那就是这个电容的锅了,俗称发财小电容

看来不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是起一个滤波作用而已。

确实,跟充电电路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找同型号的,只要找一个电压相同的电路上的,颜色相近的,大小只要能焊上就可以了。

买了同型号的换上了,不过还是没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个正儿八经等我维修点去看一下,修这个问题也用不了前几个钱,万一自己高处问题,神仙来了也救不了

当做学习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扣了试试,大概率是的,这款雷神911我搞得多

木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还是找专业维修店面看看吧   ,避免自己扩大故障

学习过程呗

网友:
大爷的,买回来738,发现用不了,图纸是这个型号。原先在机子上面的很模糊,又好像是735,真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