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问:戴尔M4800

楼主(2022-10-01):
客户送来一台戴尔M4800笔记本,板号是:LA-9771P
加电不开机也不显示,显示屏是纯黑,应该正常按下开机键屏是有背光的。经过一翻检测感觉是EC出问题了,但也不却定。
就想买个EC换上试一下,想问的是这台笔记本主板上的EC芯片是:

SMSC  MEC5075-LZY  A1335-A1B76

若是重新更换一个EC,型号不一样的能不能更换,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网上卖的EC芯片SMSC MEC5075-LZY是一样的,但不是第二排A1335-A1B76的。

谢谢!!

网友:
SMSC MEC5075-LZY就是EC的型号,第二排不是A1335-A1B76也没事。
维修建议根据先软后硬的原则,你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
EC芯片型号SMSC MEC5075-LZY是一样的,就可以用,不用看第二排。

网友:
非常感谢你们的回复,BIOS已经刷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前几天在准备购买EC的时候,现在不知道M4800本上的EC是带程序的,还是不带程序的。商家说是不带程序的,但手头不有示波器无法测到有没有程序,就用万用表在待机的状态下测了一下有无3.3V。测后有3.3V,觉得应该是有程序的,但不确定。能不能说一下,谢谢!!

网友:
不认识ec怎么能检测出ec坏,貌似有点矛盾

网友:
只是不确定这台机子的EC是否是带程序的。有没有知道的,帮忙给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