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热风枪有问题了???

楼主(2022-10-01):
我的热风枪有问题了,出风,但是不升温,没有温度,只是出风,也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大佬解答一下。
问题

网友:
修电脑,你还不会拆开量一量。大概率都是发热丝烧了啊
开机不报错?不是数显?

网友:
是数显,开机不报错

网友:
量过了,没有烧的地方,也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加热丝烧断了,,,

网友:
发热丝并没有断,,,

网友:
先拆开看看:daxiao:,找不到明显问题外发帖求助

网友:
发热丝断否?再查发热丝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再查相关供电电路和控制供电的电路!

网友:
加热丝不行了吧,没有拆开看看吗?搞维修的,不管问题是什么,先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
也许只是小问题呢,而且有时这些东西原理都差不多,摸索一下应该能修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