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HP电脑安装不上驱动???

楼主(2022-10-01):
我今天收来一台电脑,是惠普的,问题是系统损坏,我给重装的Win8.1系统,但是一安装驱动就不能开机,就黑屏也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也可能是那硬件坏了,,,

网友:
用pe启动测试一下内存,如果内存没问题那就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这俩个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驱动不兼容吧,是手动安装的驱动还是驱动软件推荐安装的驱动呢?

网友:
WIN8兼容性不好  换成WIN10吧

网友:
你这是新出的电脑吗?新出的好像不支持以前版本的系统了。要安装10以上系统

网友:
惠普  自带 检测工具  F2   内存  硬盘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