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GTX750-FML显卡不显示,GS7163改GS7103

楼主(2022-10-01):
朋友给的一块GTX750,放的时间长了,腐蚀严重。上机不显示,拆开简单测了一下供电,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正常,但是1.08v的电压没有,该芯片目测腐蚀严重,周围电路也有腐蚀。不管了,先把元件拆下处理一下再说。花了一点时间处理完以后,再次上机还是没有电压。

该芯片是GS7163,测量该芯片vdd和en都正常,vin由显存供电输入正常,但是没有输出电压,也没有反馈。弄了半天也没有弄好,外围元件正常,应该是芯片坏了。手头上又没有同型号的芯片,要是再买芯片也划不来。
手上有块750料板,上边用的是GS7103,查了下芯片的pdf,虽然引脚定义差不多,但是封装形式不同,无法直接代换。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电路改了!
说干就干!
首先考虑要找个合适的位置把芯片固定好,7103的7脚FB和8脚GND正好可以焊接在两个分压电阻中接地的电阻上,先把电阻拆下来,把芯片的7、8pin焊接上去,这样效果还是不错的,芯片固定的比较牢固,可以放手飞线了。先把第6脚接到另一个分压电阻的一端,再把6、7脚中间补一个电容,最后别忘了把接地的那个电阻补上,这样输出反馈电路就完成了。然后是输入、供电和开启。2、4脚直接飞线短接,然后接到板子的5v供电上(板子原来的电路就是这么设计的),3脚vin接显存送过来的电压。5脚和1脚悬空就好。这里犯了个马虎,把1、3脚,错当成了2、4脚,接到了5v供电上,还好芯片没烧。改过来以后上机测试,第6脚已经输出1.1v电压,这是因为串联电阻比原来那个阻值大了一点点,不过屏幕已经可以正常点亮。再搞点绿油固化一下。

飞好的线忘拍了,这里有一个半成品和固化好的图。
再发几张上机图片

总结:维修的板卡多了,有时候真应该灵活变通,电路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能让鸟憋死
最后再发个保存的显卡bios

网友A:
烧成这样芯片居然没烧,真是牛人啊,我也是那个芯片短路直接一套带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牛逼,学习了。。

:瞎胡乱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芯片居然没烧,真是牛人啊,我也是那个芯片短路直接一套带走了

不是烧,是腐蚀了,原来的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