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谁有下图杂牌x79—h61南桥的BIOS

楼主(2022-10-01):
求助大佬们,谁有杂牌x79—h61南桥的BIOS。
前段时间帮朋友在某鱼买了一块x79本来用的好好的,前一晚还都正常,第二天可到朋友家就点不亮,风扇转,不显示,换了CPU,内存和显卡,硬盘,都不行,最后认定是主板。
怀疑BIOS问题,因为我风扇噪音大,BIOS设置低转速,当电脑正常亮机的时候,如果清了BIOS后,风扇转数就恢复了,噪音就会变大了,可现在清了BIOS后风扇转数没变,无论是换电池还是把电池拔下来短接,风扇转数都没变化,还是低转速静音状态,所以我怀疑BIOS问题。可能是BIOS不复位。特求群里大佬们,谁有这块杂牌,谁有杂牌x79—h61南桥的BIOS,麻烦给发一个。我的邮箱:wyyky@163.com

楼主:
求助大佬们,谁有杂牌x79—h61南桥的BIOS。
前段时间帮朋友在某鱼买了一块x79本来用的好好的,前一晚还都正常,第二天可到朋友家就点不亮,风扇转,不显示,换了CPU,内存和显卡,硬盘,都不行,最后认定是主板。
怀疑BIOS问题,因为我风扇噪音大,BIOS设置低转速,好使的时候,是清BIOS后,风扇噪音就恢复了,可现在清了BIOS后风扇转数没变,所以怀疑BIOS问题。可能是BIOS不复位。特求群里大佬们,谁有这块杂牌,谁有杂牌x79—h61南桥的BIOS,麻烦给发一个。

楼主:
我邮箱wyyky@163.com

网友A:
好像,我也有这一块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也有这一块主板

是h61南桥吗?

网友:
先测测电压是否正常,找张诊断卡看看跑码情况吧,修主板没有诊断卡真的不行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这种主板直接扔了吧,这破板子,太恶心,修好没几天就容易返修,修过几次,后来就不接了

网友:
这个就非常难找了 换个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