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V LX2不触发

楼主(2022-10-01):
P8Z77-V LX2不触发查到是这个电阻坏了
这个参数看不懂 是多大的电阻呢
不触发

网友:
8.2K电阻,查点位图知道的。

网友:
我刚好手上有一片,要不要帮你量一下,我那片是一定要清空一下CMOS才可以亮跑码,怎么重启都是正常了但是只要一关机在开,就挡15了

网友:
o是输出,哪有那么大,几百1k就行了吧,不是上拉

网友:
对,华硕主板上一般都是822,所以8.2K

网友:
电阻是8.2K的吗 出来的电压是多大的

网友:
一般是8.2k rsmrst的3.3v上拉电阻

网友:
又是华硕通病?

网友:
拆了就行了。。。。然后一坨锡

网友(2022-11-06):
拆了一拖锡 客户用了两天又坏了 估计又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