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13不开机,风扇转,电流定在335

楼主(2022-10-01):
小新air13开机灯亮   不显示 电流定在335  刷bios换EC无效,这个电感应该有1V电压,现在没有电压,旁边PU4802  19V  5V也有,维修小白毫无头绪

应该着重查哪一路

网友:
怎么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2023-01-12):
首先你要判断清楚,集显供电是需要过内存后才会开启,再者,这款机并没有外接内存的插槽,你屏蔽内存没有意义,这种集成CPU,基本只要供电正常,二级转换电压也都正常的情况下, 手头有U,直接换就能判断了,不是CPU就是内存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