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A1466不开机

楼主(2022-10-02):
A1466不开机, 待机到底4步,12兆晶振起振,但是波形只停留不到一秒就掉了,然后再过4秒钟来一次,如此往返。 换了EC,晶振, C5110和C5111两个电容及电阻R5110, 问题依旧。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第一步 3.4V出来没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那四步???

网友:
正常的1466也是这样的,12M来一下就没了,你还是看其他故障吧。只是一直反复的来也不对,然道是复位或者供电有问题呢!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能不能分享具体是那四步?

网友:
有个通病3.4v没得或者少了

网友:
这个可能要查其他的不 3.3V 3.42V8v

网友:
Rsmrst  rtcrst  srtcrst 都正常的话 就是U了

网友:
准备换U71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