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维修IB250MH1.0

楼主(2022-10-02):
故障自动上电不能跑码:刷BIOS,修VPP2.5电压!

网友:
楼主简简单单把主板维修好了

网友A:
VPP25哪里坏了,得说清楚,不然别人看你的帖子也不知道你修了啥?

网友:
l路过学习一下,VPP25怎么维修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PP25哪里坏了,得说清楚,不然别人看你的帖子也不知道你修了啥?

一个转换三极管坏了导致不能出VPP25,BIOS损坏导致自动上电。

网友:
这帖子水的我是真服

网友B:
还没碰到过,bios造成自动开机的,可能。是修得比较少。

网友:
修复VPP25不跑马,然后再刷Bios后成功亮机.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是相当于两个问题吗?

网友C(2022-11-05):
引用 网友B:
还没碰到过,bios造成自动开机的,可能。是修得比较少。

这个机子BIOS可以设置来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BIOS可以设置来电状态

应该是网卡唤醒吧,这个功能早就有了,还有服务器来电自动开机。

网友:
小白,没懂。

网友:
老板又吃票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