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维修小结(维修记录帖)

楼主(2022-10-02):
维修日期2022.10.1
送修故障开不了机
故障原因PPBUS_G3H接地短路
外壳型号苹果A1465
主板板号820-00164-A

维修过程
    这块820-00164-A的板子,是公共点短路导致不开机。烧机找出短路的电容后,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但是却还是不开机,测量发现PP3V3_S5一直在跳变,往前查,发现公共点的8.5V也不稳定。使用二极管档位测量公共点的保险电阻F7140,阻值有16,说明是保险出问题了,导致公共点电压不正常。更换后,此板修复。
   此帖仅作为维修记录帖。

网友:
820-00164-A暗屏,测量发现保险F7700损坏,更换后修复(裸板亮机电流540MA)

网友:
2022/10/2 13:53 修复一块820-3787-A的主板,公共点短路,烧机找出短路元件是隔离管Q7135,更换后还是不出公共点电压(12.6V)。测量发现充电芯片的R7122(CHGR_CSI_R_N)阻值变成100多K,R7121(CHGR_CSI_N)阻值变成2M多,正常是10Ω,更换后还是不出公共点电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CHGR_DCIN、PP5V1_CHGR_VDD、CHGR_ACIN都正常,更换充电芯片后修复。

网友:
2022/10/2 14:16 修复一块820-00165-02主板暗屏,测量发现背光保险正常,屏接口J8300的反馈电阻,有一组反馈电阻R7722阻值不正常,它旁边另外两个正常是584,另外三个则是587,而它只有562,更换背光芯片U7701后修复。

网友:
2022/10/2 14:37 修复一块820-3332-A进系统黑屏,通病,显卡芯片U8900,更换后修复。

网友:
2022/10/2 17:52 修复一块820-2869-B的小板,故障为麦克风不能用,其他声音方面正常,故障原因为小板麦克风接口的0Ω电阻掉件,补上后修复。

网友:
2022/10/2 19:47 一块820-2838的板子认不到电池,测量电池接口SMBUS_SMC_BSA_SCL、SMBUS_SMC_BSA_SDA、SYS_DETECT_L三个信号的阻值,发现SYS_DETECT_L阻值无穷的,原来是受潮断线了,找到连接点,飞线后修复。

网友:
2022/10/4 10:40 修复一块820-3437-B 不能四键(command+control+shift+开关键)强制关机,R5100腐蚀损坏,上家直接在R7100的1脚和R7102的2脚飞线了,导致SMC_RESET_L信号不能正常被拉低。将原来的飞线去掉,更换R5100后修复。

网友:
2022/10/4 10:55 修复一块820-00164-A 不开机,测量发现PP3V42_G3H只有1.2V,还有公共点电压为0,排除短路,将U7090的第3脚P3V42G3H_BOOST所连的升压电容C7094更换掉后,PP3V42_G3H电压恢复正常,公共点电压也恢复正常,修复。

网友:
2022/10/4 11:42 修复一块820-00164-A 不开机,测量发现PP3V42_G3H电压在跳变,1.5V~2.7V,公共点电压为7.5V,排除短路,将U7090的第1脚P3V42G3H_FB所连的电容C7095更换掉后,PP3V42_G3H电压恢复正常,公共点电压也恢复正常,修复。

网友:
祝贺楼主维修成功!!!

网友:
碰到有二次故障的,头都大了,,,,,,,,,,,,,,,,,

网友:
2022/10/5 8:42 修复一块820-3115-B主板喇叭无声,耳机有声音,测量AUD_SENSE_A信号电压,发现只有3.9V,正常应该是4.5V,更换耳机口后修复。

网友:
2022/10/6 17:12 修复一块820-00164-A关机重启之后开机掉电,刷BIOS后修复

网友:
2022/10/8 11:27 修复一块820-3435-A,上电到500MA掉电,检查主板,发现U5110有腐蚀,该芯片型号为SN0903049,用来产生EC复位,更换后修复。

网友:
2022/10/10 11:10 修复一块820-3435-A主板开机充电灯不亮,风扇狂转,U5810附近有进水,更换U5810、R5391、R5390后故障依旧,测量发现SYS_ONEWIRE有3.0V,SMBUS的几组信号阻值正常,更换EC后修复。

网友:
一块820-3437-B的主板,无声无麦,查HDA_RST_L无1.5V,怀疑CPU问题。后另一个师傅查到,接口J9500到R1312有断线,飞线后修复。小结:1、该机器不接电池会掉电两次;2、声卡复位必须要接小板才会产生;3、维修要细心,习惯性地测下通断和阻值,判断有无断线;4、要学会独立思考,没有人能做到什么都能教到你的,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网友:
820-00164-A 4G内存更换成8G内存,更换好内存颗粒后(颗粒植球可以使用华为P6S的内存钢网植锡),我换上去的是:ELPIDA的8G内存颗粒,将XDP_MLB_RAMCFG2信号所连的R2051取掉,然后找一个100K的电阻将R1636补上(上拉电压)。内存识别电阻图纸上查找:搜RAM Configuration;不同内存SPD信息:搜CPU DRAM SPD。参考帖子:《A1466 820-00165 4GB升级8GB,送ASD测试软件

网友:
2022/10/11 11:55 修复一块820-3208-A不开机,测量公共点短路,修复短路后上电电流到200掉电,没有CPU供电,测量CPU供电芯片条件,有供电有开启,更换CPU供电芯片和两个铁皮MOS管后故障依旧,想着先刷个BIOS,顺便量一下BIOS的供电脚,发现没电压,测量阻值为无穷大,原来是断线了,飞线后修复。

网友:
2022/10/11 16:15 修复一块820-3453-A无蓝牙,进系统WIFI可以识别使用,无蓝牙,更换网卡故障依旧。目测网卡接口进水,更换了网卡接口后故障依旧。测量蓝牙的控制芯片U3510,1脚BT_WAKE为0V正常,4脚PM_SLP_S4_L为3.3V正常,5脚PP3V3_S4为3.3V正常,6脚USB_BT_P为0V不正常(正常为3V),7脚USB_BT_N为0V正常,9脚USB_BT_CONN_N为0V正常,10脚USB_BT_CONN_P为3V正常。更换完U3510后,6脚USB_BT_P恢复为3V,进系统查看,蓝牙已修复。

网友:
2022/10/12 10:13修复一块820-3453-A的小板USB不能使用,测量发现5V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有5.1V,现在只有4.7V,更换了TPS2557后电压恢复正常,但是测试还是不能使用,裸板测量USB接口中间两个金属弹片的阻值都是639,接上主板测量时发现一边是615,一边是639,测量PI3USB102的4脚和5脚,4脚是667,5脚是无穷大。更换PI3USB102芯片后5脚阻值恢复正常,测试USB功能,已修复。

网友:
2022/10/12 11:38 修复一块820-00164-A主板,键盘和触摸板在苹果系统中用不了(开机切换界面和进windows系统中都能正常使用),测量接口J4800的第2脚TPAD_SPI_MISO_R,阻值无穷大,原来是R4850掉件了,补上电阻后故障修复。

网友:
2022/10/12 14:00 修复一块820-00164-A无声无麦,通电测量接口J9500的第2脚只有2.4V(正常为3.3V),该电压由R1448上拉,R1448阻值有100K,看来电压是被拉低了。断开R8145后电压恢复成3.1V,看来问题找到了,更换U8040后修复。

网友:
2022/10/12 16:29 修复一块820-3453-A的小板无声卡,测量声卡芯片CS4208附近的电压,发现PP4V5_AUDIO_ANALOG电压为0V,测量TPS71745的第1脚没有电压,第6脚有5V,第4脚4V5_REG_EN开启没有电压,4V5_REG_EN来自TPS22924,测量TPS22924的VIN,3.3V正常,直接飞线后修复。

网友:
学习一下,积点经验。

网友:
2022/10/13 11:54 修复一块820-3455-A不休眠,小板上的霍尔元件已经被拔掉,焊盘都没有了。主板上找一个霍尔元件,把PP3V42_G3H、SMC_LID_R和GND飞线上去,然后用401胶水粘上去原位置,修复。

网友:
2022/10/13 15:32 修复一块820-3435-B 进系统触摸板键盘不能用,通电测量接口J4800发现第15脚TPAD_USB_IF_EN_CONN电压为0(正常为3.3V),该电压来自U4810,U4810的8脚PP3V3_S4为3.3V正常、5脚PM_SLP_S4_L为3.3V正常,2脚TPAD_USB_IF_EN为0V,6脚TPAD_SPI_IF_EN为3.3V,更换U4810后TPAD_USB_IF_EN_CONN恢复正常。(拆U4810测量时,TPAD_USB_IF_EN为0V,6脚TPAD_SPI_IF_EN为3.3V,这是正常的,U4810芯片装上之后,TPAD_USB_IF_EN会变成3.3V,6脚TPAD_SPI_IF_EN则0V)

网友:
2022/10/14 8:58 一块820-00164-A不认硬盘,硬盘接口供电正常,PP1V05_S0SW_PCH_VCCSATA3PLL电压不正常,电感一装上去就烧掉,L1290一端1V一端没电压,CPU问题,退机。

网友:
嗯,前几天碰到的A1466 ,故障类似,坏的地方也类似。

网友:
2022/10/14 9:25 修复一块820-3437-B自动开机故障,测量发现开关脚SMC_ONOFF_L电压只有1.24V,找到上拉电阻R5170,测量阻值只有4K,正常是10K,更换后修复。

网友:
2022/10/14 10:07 修复一块820-00426(1398)声卡故障,故障表现为扬声器状态下,系统偏好设置声音里提示无控制输出,键盘控制声音大小提示禁止符号,但是插耳机使用却又是正常的。请教老师傅,老师傅提示说围绕检测信号、耳机接口、声卡芯片这三个方面来查。手头上有CS4208-CRZR芯片,更换一个上去,故障依旧。于是接着更换接口,拆下接口后发现焊盘底部有腐蚀,大喜,处理完焊好接口后装机测试,可,可,故障依旧。检测信号这方面,AUD_CONN_TIPDET_1在未插入耳机前阻值是无穷大,插入耳机后阻值为602,而AUD_CONN_TIPDET_2在未插入耳机时,阻值为600,插上耳机后为无穷大,说明耳机检测信号也没问题。在通电时测量L6441、L6440、L6411、L6410这几个电感的电压时,发现电压在1V左右跳变(正常情况是稳定的2.2V),断电测量阻值,好家伙,无穷大(正常为500左右),再次更换声卡芯片,装机测试,故障已修复。

网友:
能再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日期:2022/10/14
时间:15:36
板号:820-00164-A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
    查ALL_SYS_PWRGD,发现电压只有1V,看来是哪里把它拉低了,正常应该有3.3V,于是将去往的芯片挨个取掉,当取掉Q8150时,电压恢复正常,更换Q8150后故障修复。

维修小结:没CPU供电,先查ALL_SYS_PWRGD是否正常

网友:
日期:2022/10/15
时间:8:58
板号:820-3435-A
送修原因:无相机
维修过程:测量相机供电:
PP1V35_CAM:1.35V
PP1V2_CAM:1.18V
PP1V8_CAM:1.75V
PP3V3_S3RS0_CAMERA:3.3V
PP1V2_CAM_XTALPCIEVDD:1.18V
PP0V675_CAM_VREF:0.66V
PP1V35_DDR_CLK:1.33V
PP1V2_CAM_PCIE_VDD_FLT:1.18V

既然供电都正常,那先把MIPI_CLK_N和MIPI_DATA_N的两个小电感换掉先,更换后相机功能恢复正常。
维修小结:先易后难,多查查条件,不要动不动就想着干芯片

补充内容 (2022-10-16 16:38):
该主板返修,重植相机内存后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15
时间:10:28
板号:820-00164-A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通电后电流130,测量所有大电感电压,发现除CPU供电外,还有一个P1V05S0的电感没有电压,查芯片U7600(TPS51916)工作条件,供电PP5V_S4RS3有5V,基准电压P1V05_S0_VREF有1.78V,开启P1V05S0_EN有3.3V,更换芯片后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16
时间:9:22
板号:820-3453-B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测量PP3V42_G3H为3.4V正常,PPBUS_G3H为8.2V正常,PP3V3_S5_REG_R为3.3V正常,PM_RSMRST_L为3.3V正常,PM_PWRBTN_L在触发后电压有跳变,说明EC工作条件正常,PM_SLP_S5_L在触发的一瞬间有出电压,说明南桥有正常工作,只是后级有问题导致不上电,观察主板,发现U7820有明显腐蚀痕迹,更换芯片后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16
时间:15:21
板号:820-3437-B
送修原因:无WIFI
维修过程:测量WIFI接口J3501,发现第14脚AP_RESET_CONN_L电压为0V(正常为3.3V),该信号由U3540发出,测量第3脚AP_RESET_L为3.3V,直接更换芯片,换完后故障依旧。测量U3540的第一脚只有2.6V,观察主板,发现U3550有发黑的迹象,将其更换后,故障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16
时间:17:54
板号:820-3435-B
送修原因:开机掉电
维修过程:通电测试,上电到100MA瞬间掉电,然后自动反复上电,测量ALL_SYS_PWRGD电压有一瞬间的跳变,观察主板,发现BIOS旁边的电阻R6102的连接点有些腐蚀,该信号是SPIROM_USE_MLB,用刮刀刮开发现断线,飞线后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18
时间:9:56
板号:820-3435-B
送修原因:开机不显
维修过程:通电电流上到390MA不动,刷BIOS后故障依旧,测量平台复位PLT_RESET_L有3.3V,CPU供电和其他电压都正常。仔细观察主板,发现EC附近有稍微进水,重植EC后测试故障依旧,更换EC后故障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18
时间:14:02
板号:820-00164-A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通电电流只有1MA,测量发现PPBUS_G3H为8.5V正常,PP3V42_G3H为3.4V正常,PP3V3_S5为0V不正常,于是去测量它的产生芯片U7501,发现线性电压都没有,看来是EC不正常,于是先测量EC的供电PP3V3_S5_SMC_VDDA,为3.3V正常,复位SMC_RESET_L为0V,看来是EC复位不正常导致不开机,EC复位由U5110控制,U5110的第3脚供电PP3V42_G3H_SMC_SPVSR为3.3V正常,第8脚为0V不正常1(一般此脚为3.3V,不正常大多数是U5110的问题),更换U5110后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18
时间:14:54
板号:820-3115-B
送修原因:插耳机口没反应
维修过程:同事说主板插耳机没反应,接到主板后,我直接换了个接口,然而故障依旧。然后打开图纸准备查AUD_J1_DET_NMOS_DRN、AUD_PORTB_DET_L这几个信号时,发现这几个信号的元件已经腐蚀得不成样子,清洗主板,然后补上元件和飞线后修复。(AUD_J1_TIPDET_R这个信号,在插耳机是4.3V,不插耳机为0V)

补充内容 (2022-10-20 09:02):
该机返修,更换芯片U6880后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18
时间:15:39
板号:820-00165-A
送修原因:无WIFI
维修过程:观察主板,发现时钟芯片U1900有腐蚀,更换后故障依旧(无WIFI应该和它没关系)。测量U3540的各脚电压,第1脚PP3V3_S5有3.3V,第2脚P3V3WLAN_VMON有1V,第3脚AP_RESET_L有3.2V,第4脚AP_RESET_CONN_R_L有3.1V,第6脚SMC_WIFI_PWR_EN有3.4V,第7、8脚都是0V(这个不正常),于是将U3540换了,故障依旧。心想会不会是WIFI接口或者网卡有问题,将网卡拆掉后U3540的第7、8脚恢复成3.1V,同时也看到WIFI接口有腐蚀的痕迹。于是将WIFI接口更换,更换完后发现故障依旧,接网卡的时候U3540的第7、8脚为0V,不接网卡则为3.1V,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流跑到380MA就停住了,等过十来秒钟电流上到500-600-500,然后就停在500MA左右,接屏也不显。之前有电流定在300多不跑码换EC好的,于是换了个EC。换完后跑码亮机了,U3540的第7、8脚也正常了,不管是接没接网卡都是稳定的3.1V。

网友:
日期:2022/10/20
时间:9:02
板号:820-3437-B
送修原因:风扇高转
维修过程:同事描述该机器风扇狂转,测量几组SMBUS信号信息
SMBUS_SMC_0_S0_SCL和SMBUS_SMC_0_S0_SDA:阻值均为692,电压为0V(接屏才会有3.28V),正常;
SMBUS_SMC_1_S0_SCL和SMBUS_SMC_1_S0_SDA:阻值均为473,电压为3.3V,正常;
SMBUS_SMC_2_S3_SCL和SMBUS_SMC_2_S3_SDA的阻值均为655,电压为3.3V,正常;
SMBUS_SMC_3_SCL和SMBUS_SMC_3_SDA的阻值均为650,电压为3.3V,正常;
SMBUS_SMC_5_G3_SCL和SMBUS_SMC_5_G3_SDA的阻值均为484,电压为3.4V,正常;
看来和SMBUS总线没关系,于是测温控,温控芯片一共有两个,一个是U5810,另一个是U5800。测量U5810的第7脚TBT_INLET_THM_L为3.3V正常,测量U5800的第9脚CPUBMONSNS_ALERT_L只有2.6V,将该芯片所连接的几个热敏电阻更换后故障依旧,更换U5800后,CPUBMONSNS_ALERT_L恢复成3.2V,故障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20
时间:14:44
板号:820-3435-B
送修原因:开机掉电
维修过程:通电电流跑到240掉电,然后自动上电又继续掉电,反复如此。测量主板各大电感电压(包括CPU供电)都出来了,平台复位PLT_RESET_L也有3.3V。仔细观察主板,发现CPU上方那排电容电感有个电感发黑,也就是L1275,该电感的信号为PP1V05_S0_PCH_VCC_ICC,测量电感发现电感是坏的,将L1275更换后故障修复。

网友:
此贴仅作者可见,发这个有啥用?

网友:
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日期:2022/10/22
时间:10:12
板号:820-00164-A
送修原因:不认硬盘
维修过程:测量硬盘接口,发现SSD_PWR_EN只有2.7V(正常为3.3V),通过排查,更换U3740后电压恢复成3.3V,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24
时间:16:39
板号:820-3115-B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该主板是公共点烧了,直接把充电芯片的第23脚CHGR_PHASE的焊盘都烧没了。更换了充电芯片U7000后还是没有公共点,测量R7021、R7022这两个10欧姆的电阻,发现异常,更换后公共点正常了,但是不触发。于是继续查条件,PM_RSMRST_L电压为0V,PP3V3_SUS还未产生,心想着先把PP3V3_SUS修出来吧。PP3V3_SUS由PP3V3_S5通过Q7820转换产生,Q7820受控于P5V_3V3_SUS_EN,只有当P5V_3V3_SUS_EN为高电平时,PP3V3_SUS才能正常产生......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触发。机器后来到了同事手上,同事看到充电灯不亮,直接查SYS_ONEWIRE信号,发现异常,将充电小板上的三极管更换后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25
时间:12:07
板号:820-3435-B
送修原因:键盘灯时亮时不亮
维修过程:测试时发现,有时按键盘上的键盘灯控制键,提示禁止符号,有时能按的时候,只有不停的按键盘,键盘灯才能亮,只要不按键盘上的键,过几秒钟后灯就会熄灭(正常情况下,只要控制键将键盘灯设置成有亮度,键盘灯会一直亮的)。断电测量U7750的第七脚的反馈电阻R7700,发现阻值变大,更换后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26
时间:13:42
板号:820-3787-A
送修原因:电池不开机,进系统认不到电池
维修过程:
a.测量SMBUS_SMC_5_G3_SDA、SMBUS_SMC_5_G3_SCL阻值正常,电压都有2.9V左右
b.测量PPBUS_G3H有11.7V,正常,说明公共点已经正常产生
c.测量PP3V42_G3H有3.4V,正常,线性电压已经产生
d.触发时测量PM_PWRBTN_L,发现没有电压,PM_PWRBTN_L由PP3V3_S5上拉,追查PP3V3_S5来源,PP3V3_S5是U7501产生的,由EC发出SMC_PM_G2_EN信号来开启,测量发现触发的一瞬间EC有发出SMC_PM_G2_EN信号3.3V,但马上又掉没了。
f.更换EC后修复。

以下为820-3787-A电池状态下待机情况:
  820-3787-A电池状态下待机情况
  信号名称  元件位置号  电压(V)
  SMBUS_SMC_5_G3_SDA  D7050  2.97
  SMBUS_SMC_5_G3_SCL  D7050  2.98
  PPBUS_G3H  F7141  11.65
  PP3V42_G3H  L7095  3.4
  PP3V3_S5_AVREF_SMC  C5125  3.28
  SMC_LID  Q4801  3.39
  SMC_RESET_L  J6100  3.35
  SMC_ONOFF_L  R5115  3.38
  PM_PWRBTN_L  R1802  0  (触发的一瞬间才有电压3.3V跳变)
  SMC_BC_ACOK  R5187  0  (单电池状态下,此信号无电压)
  SMC_PM_G2_EN  R8140  0  (触发的一瞬间才有电压3.38V)

网友:
顶起来,感谢分享维修笔记!

网友:
日期:2022/10/27
时间:10:23
板号:820-3437-B
送修原因:进系统掉电
维修过程:
a.裸板测试,发现主板跑码亮屏后几十秒后掉电,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
b.测量PM_RSMRST_L发现没有电压,测量PP3V3_SUS只有3.0V,当时感觉应该正常没在意
c.直接更换了U8130,当时裸板正常开关机
d.装机后发现又不触发了。拆机后测量,PM_RSMRST_L又没有电压了。
f.PP3V3_SUS只有3V,偏低,正常应该是3.3V,电压不正常,芯片反馈的可能性很大,将待机芯片U7501的3V反馈脚P3V3_S5_VFB2相关的三个电阻R7561、R7560、R7563全部更换掉,更换后电压恢复成3.3V。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
日期:2022/10/28
时间:9:42
板号:820-3203-A
送修原因:进不了系统,卡在LOGO进度条界面
维修过程:
a.常规思路,卡LOGO先刷个BIOS,故障依旧;
b.检查主板外观,无明显进水和腐蚀;
c.在同事的提醒下,更换一块测试电池进行测试,可以正常进系统(所以这款机器电池电量过低会导致卡LOGO进度条)
d.装机,将机器放在一边充电,一个小时后开机测试,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
日期:2022/10/28
时间:11:46
板号:820-00165-A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
a.通电测试,发现电流上到400掉电,不会自动上电,但短接SMC_ONOFF_L可以再次触发,也是上到400掉电
b.检查主板外观,发现R1663有些腐蚀,该电阻信号为AUD_SPI_MOSI,大小为100K,通往CPU;
c.更换该电阻后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28
时间:14:20
板号:820-3437-B
送修原因:认不到硬盘
维修过程:
a.观察主板外观,发现硬盘接口有腐蚀,更换硬盘接口J3700
b.更换完接口后,测量条件:
PP3V3_S0SW_SSD_FLT:3.3V
SSD_RESET_CONN_L:3.1V
SSD_PWR_EN:3.3V
SMC_OOB1_D2R_CONN_L:3.2V(如果接硬盘,该信号在刚上电时5秒内由3.3V掉为0V)
SMC_OOB1_R2D_CONN_L:0V(如果没接硬盘,该信号在刚上电时5秒内由3.3V掉为0V)
c.装机测试已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28
时间:15:34
板号:820-3437-B
送修原因:开机不显
维修过程:
a.通电测试,电流上电600MA,500MA,然后600MA,掉电,掉电两次之后,电流停在410MA;
b.这个电流感觉像是已经跑码了,难道是暗屏?外接键盘,大小灯不能切换,看来也没跑码;
c.先刷个BIOS试试,刷后故障依旧;
d.主板有些电阻腐蚀,看到腐蚀的全部更换掉,故障依旧;
f.示波器测下12M、25M、24M时钟晶振是否正常,果然,24M晶振没波形,更换晶振本体后,24M起振,机器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30
时间:11:09
板号:820-3476-A
送修原因:无相机
维修过程:
a.测量发现PP1V35_CAM接地
b.直接拆下相机芯片U3900,还是接地
c.继续拆下相机闪存U4000,还是接地
d.算了,还是烧鸡吧,发现C4002严重发烫,更换
f.重植相机芯片、闪存,焊回主板,该主板无相机故障修复。

网友:
先收藏了,這根本大補帖

网友:
日期:2022/10/30
时间:17:18
板号:820-3455-A
送修原因:进windows系统会破音,苹果系统声音正常
维修过程:
a.目测小板无明显进水腐蚀
b.直接更换声卡芯片CS4208
c.装机测试,故障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30
时间:10:26
板号:820-3437-B
送修原因:无相机
维修过程:
a.进系统确认无相机现象,在苹果打开Facetime视频后,屏幕上方摄像头灯一闪一闪,Facetime视频软件界面全黑
b.直接更换相机芯片U3900
c.装机测试,故障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0/30
时间:11:42
板号:820-3437-B
送修原因:无相机
维修过程:
a.进苹果系统使用Eacetime视频软件,直接显示无摄像头
b.此刻测量相机接口J4002的pin10、pin11,即I2C_CAM_SCK、I2C_CAM_SDA电压为0.3,相机正常使用情况下为1.7V左右
c.裸板不接摄像头(或者是不进系统时),测量J4002的pin10、pin11,均为1.76V
d.测量相机各供电正常
e.更换相机芯片U3900,故障依旧;
f.更换相机闪存U4000,故障修复。

网友(2022-11-01):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2023-09-29):
记录了自己的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