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7650df 无法打印36报错

楼主(2022-10-02):
纸打印大概就1/4左右就不走了,无法打印36报错,重启后依旧不行。更换过高压板,进维修模式99清理过,都不行。
有人说电晕丝有问题,但拆看了一下也没断啊。维修师傅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只是说激光器没问题,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走纸到硒鼓就这样,感觉应该不是硒鼓问题?不然不会有字?

网友A:
无法打印36
关闭电源,然后重新打开。待机中高压电源电路板出错。步骤原因
措施 1高压电源电路板的插线连接不良,检查高压电源电路板的插线连接并重新连接。
2高压电源电路板故障,更换高压电源电路板组件。
3主板故障,更换主板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打印36
关闭电源,然后重新打开。待机中高压电源电路板出错。步骤原因
措施 1高压电源电路板的插线连 ...

前两个都检查更换过无效,看来是只能换主板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