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0代处理器烧CPU通病

楼主(2022-10-02):
联想小新烧CPU通病  这种情况还有得修吗?遇到好几台了,还有华为的。

网友:
换板贵  维修也贵   这垃圾板子

网友A:
管子烧了基本就没了  换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子烧了基本就没了  换板吧

换板太贵  2000多  坑啊 百分之九九得客户不得修

网友C:
基本就没了  退机保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就没了  退机保平安

我也这么想的  要不就换板

网友D:
华为的遇到过几台了,都没得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板太贵  2000多  坑啊 百分之九九得客户不得修

是啊,这么设计基本没有我们维修人什么事儿,要断我们材路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为的遇到过几台了,都没得搞

这通病型问题  倒是给我们点修的活路啊  这通病修都不好修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E:
换板贵别人不干,换cpu最起码要报成本x2+手工不然自己风险大,一算也贵了别人又不干,直接退机保平安

网友:
这一款遇到几个了,太遭了

网友F:
这种管子烧10台,有9台u 挂,有的摘除管子,阻值正常了,装上好的管子,还已为可以收钱了,后面上电电流不对,电压出来了,还是不亮,果断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这么设计基本没有我们维修人什么事儿,要断我们材路的节奏

不可能这样设计,要么设计本身问题,要么那个批次问题,如果全是这样,被爆料出来会消费者不会买单

网友:
我遇到过联想的,还在保修,直接售后处理,适当收点辛苦费用

网友G:
换CPU成本乘以2。这是起码的,嫌贵就让他找别家。

网友:
阉割了供电

网友B:
这种设计  供电烧了 CPU百分之九九点九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CPU成本乘以2。这是起码的,嫌贵就让他找别家。

x2都不想换CPU 主板烧糊了 稳定性差了点

网友H:
这种复合型的CPU供电管子只要短路,CPU必坏,华为笔记本碰到好几个了,都是直接给客户报价换主板。换CPU风险高,弄不好换上去还烧,最好直接换主板,没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复合型的CPU供电管子只要短路,CPU必坏,华为笔记本碰到好几个了,都是直接给客户报价换主板。换CPU风 ...

换板价格 跟换CPU得价格  能接受得客户还是少    好多买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  供电烧了 CPU百分之九九点九都挂了

坑人的联想

网友I:
华为烧u的具体是哪款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为烧u的具体是哪款

好像也是10代的处理器   具体哪款 没有关注过

网友J:
退机保平安 如果返修亏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退机保平安 如果返修亏了夫人又折兵

换板挣钱   退机没有钱挣

网友K:
生意难做了,这情况换U,容易掉坑里面,电源有问题还是白忙活。只能换板或换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板贵别人不干,换cpu最起码要报成本x2+手工不然自己风险大,一算也贵了别人又不干,直接退机保平安

压缩成本,用劣质芯片,浪费客户钱,耽误我们时间

网友L:
现在很多新款的机器,英特尔10代U -12代U到AMD锐龙400系列 -600系列的,小新,华为,小米,荣耀,华硕,惠普惠普,看着是通病,由于没有图纸,跟点位,通多都修不好,就是换CPU也会修不好,都是板层设计的问题,特别是type-c的充电口

网友M:
我手上也好多烧CPU 的,自己也没技术干,别人报成本也高,基本也没几个愿意修的

网友N:
四个复合管都换成大一号的,原机估计是刚好够用的,没考虑极限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生意难做了,这情况换U,容易掉坑里面,电源有问题还是白忙活。只能换板或换电脑、

这种电路设计 对我们维修来说就有点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很多新款的机器,英特尔10代U -12代U到AMD锐龙400系列 -600系列的,小新,华为,小米,荣耀,华硕,惠 ...

新机器不好修啊   这是搞死维修的节奏 8代后的低压处理器 坏CPU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手上也好多烧CPU 的,自己也没技术干,别人报成本也高,基本也没几个愿意修的

这种情况后面会越来越多了   CPU成本太高  而且保修时间应该也不会太长 一般一个月  所以大多数客户不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N:
四个复合管都换成大一号的,原机估计是刚好够用的,没考虑极限电流。

讲的对  板层烧糊了 的我都不会去换CPU 风险更高点

网友:
一般都是交换。

网友O:
这种情况有没有捡到漏的

网友P:
华为的全部是复合管设计,遇到的只有一台AMD的修好了,英特尔的全部U挂。全部都是刚过一年保修。华为的设计师也真是奸商啊,死性不改。买什么电脑都不要买华为

网友:
抬走  准备开席

网友Q:
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换主板,客户愿意换就换,不愿意民换就看可能回收拆东西,反正客户也是不要了,拿 回去也没用

网友:
这个芯片烧CPU基本挂B!!!!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没有任何保护。但我修到过一台雷蛇的也是这个管子烧,CPU没用问题。因为他的电路在这个芯前面加了一个保险相当于公共点到芯片之间。

网友R:
z】】现在没人做CPU 了吗

网友S:
维修生意越来越难做了,现在基本几天不开张都有。。哎。。

网友T:
联想神舟华为是重灾区

网友:
交换套路深啊 没有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情况有没有捡到漏的

修了好多个 没有捡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为的全部是复合管设计,遇到的只有一台AMD的修好了,英特尔的全部U挂。全部都是刚过一年保修。华为的设计 ...

下次我遇到AMD 试下  基本试都不想试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为的全部是复合管设计,遇到的只有一台AMD的修好了,英特尔的全部U挂。全部都是刚过一年保修。华为的设计 ...

华为这就是不给我们维修的活路啊   抵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Q:
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换主板,客户愿意换就换,不愿意民换就看可能回收拆东西,反正客户也是不要了,拿 回去也 ...

这种回收一般多少钱  没有啥拆的 tpc的感觉还有拆头

网友U:
华为售后都知道这个问题,保修期内好多CPU都坏了。过保修一天都不给修

网友:
引用 网友R:
z】】现在没人做CPU 了吗

低电压的板子换CPU还不如换板  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S:
维修生意越来越难做了,现在基本几天不开张都有。。哎。。

在哪里做   几天不至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华为售后都知道这个问题,保修期内好多CPU都坏了。过保修一天都不给修

等华为 做死吧   华为遇到的还是多

网友:
小新设计有那差吗

网友:
别怀疑  我今年都遇到七八台了  还有华为的

网友V:
这种就算换了cpu能亮机后,也有点怕怕的。如果在保内指不定哪天又击穿,那就亏大了。

网友:
没办法现在的机器不是加密就是直接带走 根本不给我们留后路

网友:
敢问路在何方。。。。。。

网友:
低温锡 cpu下面的板漆特别脆一加热就蹦漆U不好做

网友:
我都见过好几台啦。没意义修。

网友:
开关管击穿一般都是电流过大发热烧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种就算换了cpu能亮机后,也有点怕怕的。如果在保内指不定哪天又击穿,那就亏大了。

对····最保险的方法  就是耐心点 ,    上下管子, 驱动芯片,  CPU   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种就算换了cpu能亮机后,也有点怕怕的。如果在保内指不定哪天又击穿,那就亏大了。

这种给客户说好 保修一月 多一天都不保

网友:
只要是这种芯片推动CPU供电的,芯片烧了,百分百CPU挂!上下推动管供电的,CPU还有存活的几率

网友:
低温冷焊主板,只要是涉及到BGA,想都不想,直接退货客户!单单一片主板,只要你肯弄,保证你接下来有忙不完的活

网友W:
这种烧管烧U的机器,确实换U风险太高,没有换主板省心省事

网友:
这种遇到的多    基本都是报废  不修    风险高

网友X:
总结:  CPU供电击穿的 就不要折腾了, 定件花了几十 搭进去了~

网友Y:
现在的机器没有办法修   换U 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X:
总结:  CPU供电击穿的 就不要折腾了, 定件花了几十 搭进去了~

游侠 飞行堡垒上面试过 只有一次CPU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种烧管烧U的机器,确实换U风险太高,没有换主板省心省事

换主板是省事省心  客户一般都换机器了  这种主板很少换的  价格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Y:
现在的机器没有办法修   换U 成本太高了

所以后面维修的路越来越窄了

网友Z:
这就是维修人的疼点,刚开始以为短路,心里开心,拆开一看,心冷。唉。。。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就是维修人的疼点,刚开始以为短路,心里开心,拆开一看,心冷。唉。。。

兄弟  你这话说到心里去了   以为捡钱的活  结果都是泪啊

网友AA:
可以搞  交换妥妥的安排

网友:
好多游戏本,都是这种 复合单芯片 MOS管啊  一样也遇到很多台了,都没修好过。今天又遇到一台清华同方的,游戏本,十代I7 独显  也是这CPU 单芯片 MOS管烧了,退机。。

网友AB:
我手里还有好几天烧CPU的呢,换CPU成本太高,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A:
可以搞  交换妥妥的安排

交换也不便宜啊  商家也晓得CPU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B:
我手里还有好几天烧CPU的呢,换CPU成本太高,不划算

没有钱挣啊   恼火  后面这种机器多了 还修个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换也不便宜啊  商家也晓得CPU烂了

本身都是坏了   还修啥   我天天都在做很多牌子交换

网友:
供电保护不行,

网友:
扇热不行。。  自己家铜管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没有钱挣啊   恼火  后面这种机器多了 还修个毛线

把机器收回来,拆个内存硬盘卖配件吧

网友:
use this Power cmos , is 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把机器收回来,拆个内存硬盘卖配件吧

现在客户脑回路不咋正常  回收吧  他买得贵回收这么点  浪费口水

网友:
十代CPU发热量大,容易烧CPU。

网友:
对,是的,换U成本太高风险大,主板又贵,维修真的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退机保平安吧

网友AC:
换U贵,风险高。换板更是没有人会换了。现在这设计,是要加速销售新机,淘汰维修人员了。

网友AD:
可以到售后服务二级换件!价格一千多!只要你没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可以到售后服务二级换件!价格一千多!只要你没动过!

1000几                             客户放弃了

网友:
不用修了,就这么退了吧

网友:
对,垃圾机器

网友:
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主板太贵了  客户放弃维修了

网友:
退了  华为的也是  太坑了   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换U贵,风险高。换板更是没有人会换了。现在这设计,是要加速销售新机,淘汰维修人员了。

新机这种设计质量太差了嘛   有些保内就坏了  基本两年出问题的多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F:
这种管子烧10台,有9台u 挂,有的摘除管子,阻值正常了,装上好的管子,还已为可以收钱了,后面上电电流不 ...

我遇到过换管子,电压正常,屏也能显示的,结果还蓝屏,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遇到过换管子,电压正常,屏也能显示的,结果还蓝屏,哎

还不如不干  看到这种烧糊的 没有干的心思   遇到太多了  芯片加运费不便宜  华为的也是 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板贵别人不干,换cpu最起码要报成本x2+手工不然自己风险大,一算也贵了别人又不干,直接退机保平安

说的好,直接退了算了,BGA有风险,搞不好就赔了

网友AF:
不要修了,亏钱

网友AG:
换了还有烧CPU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换了还有烧CPU的风险

确实 换了有可能还是会烧CPU 到时候跟客户扯皮 不安逸

网友:
我是建议放弃

网友:
这种换板吧

网友:
这种客户很少换板的  一个是贵   二是感觉联想品牌质量差了 换机器了

网友:
我也建议放弃 可是放弃了 没有钱挣啊 现在的机器CPU坏的越来越多  以后咋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不要修了,亏钱

建议客户换板  太贵 退了。。。。。

网友AH:
联想这2年出的本子够呛,带有戴尔的  ,做工真的是糊弄人。我说的是中低端的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联想这2年出的本子够呛,带有戴尔的  ,做工真的是糊弄人。我说的是中低端的系列

确实中低端 华硕的铜管都舍不得用 其他的主板真薄 特别是Dell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为的全部是复合管设计,遇到的只有一台AMD的修好了,英特尔的全部U挂。全部都是刚过一年保修。华为的设计 ...

细说下哪些具体型号有这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T:
联想神舟华为是重灾区

细说下都哪些型号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联想这2年出的本子够呛,带有戴尔的  ,做工真的是糊弄人。我说的是中低端的系列

细说下具体坑人型号

网友:
你突然这么一问差点回答不上来,前几天刚修的戴尔15-3562,赛扬的U    带个独显
后壳拆下来    螺丝底柱掉5个,后来AB胶粘的。散热管千万不能用力,因为会折弯。。。。等等等跟玩具一样
具体维修问题也没修啥,换了个内存好了

网友AI:
学习了,收藏起来。下次碰到同样情况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I:
学习了,收藏起来。下次碰到同样情况可以用。

别用了 遇到了换版或者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用了 遇到了换版或者换机

哈哈哈,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AJ: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  供电烧了 CPU百分之九九点九都挂了

自信点把哪0.1加上,MOS管集成在芯片里的,只要芯片烧的 CPU都出问题,就没有好的,即使能亮也会蓝屏,或则用几个月又挂

网友:
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自信点把哪0.1加上,MOS管集成在芯片里的,只要芯片烧的 CPU都出问题,就没有好的,即使能亮也会蓝屏,或 ...

所以修亮了也是短暂的惊喜   芯片还不便宜

网友:
换啥哦  这个价位 客户一般都不修

网友:
电脑报废了

网友:
基本报废 客户也不愿意卖 拿回去做纪念

网友AK:
这种短路了,隔离不会自动保护... 19V直接烧进去...都是这样,看到这种直接抬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这种短路了,隔离不会自动保护... 19V直接烧进去...都是这样,看到这种直接抬走

后面的机器这种故障有点多哦   后面的机器不好搞

网友AL:
这种我现在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这种我现在都放弃了

不是现在放弃的问题  以后也得放弃

网友:
退机保平安。。。。。。。。。

网友AM:
换cpu 配件贵而装机有良品率,换主板稳但价更贵;直接退机保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换cpu 配件贵而装机有良品率,换主板稳但价更贵;直接退机保平安

客户换机器了  没有搞

网友AN:
这玩意通病 跟笔记本品牌无关 就是这个倍相芯片质量问题  工艺差  导致的良率低 我试过很多台了 这管子坏了 换新的都没用 直接找料板拆炸过的料板上活着的那种  换上去烤鸡 游戏本怎么玩都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N:
这玩意通病 跟笔记本品牌无关 就是这个倍相芯片质量问题  工艺差  导致的良率低 我试过很多台了 这管子坏了 ...

我遇到的炸了 CPU基本都挂了 你遇到的CPU还好的   运气好哦  这料板都好几张了

网友AN: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炸了 CPU基本都挂了 你遇到的CPU还好的   运气好哦  这料板都好几张了

没有一个是CPU 是好的  都是要换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N:
没有一个是CPU 是好的  都是要换CPU

换CPU价格高啊   我遇到的客户基本不修

网友AN:
引用 网友B:
换CPU价格高啊   我遇到的客户基本不修

我 这修的全是游戏本  一般一千多都要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N:
我 这修的全是游戏本  一般一千多都要换的

游戏本修的概率大点  轻薄本修的概率就低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戏本修的概率大点  轻薄本修的概率就低的多了

轻薄本 我直接不接  难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戏本修的概率大点  轻薄本修的概率就低的多了

大哥生意好哦    客户愿意出价的 我还是愿意接的

网友:
直接退机保平安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是不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侠 飞行堡垒上面试过 只有一次CPU还在

飞行堡垒的不行,CPU的MOS管烧了,CPU也就凉凉了,搞了好几台了,电流到1.5A左右就不动了,CPU烧了

网友:
这种新款机器 坏了 修也不是 换板也不是 价格成本太高了 客户多半重新买一台了

网友:
换板吧,这怎么修?

网友(2022-11-01):
设计也是比较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为的全部是复合管设计,遇到的只有一台AMD的修好了,英特尔的全部U挂。全部都是刚过一年保修。华为的设计 ...

华为这个型号的kpl_w00就不是用那种供电管的。

网友:
遇到这情况,一般网上置换版来降低成本,但是风险承担也很大,是别人修过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