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7M、板号6-71-NH5E0

楼主(2022-10-02):
待机0.00按下开机0.03,南桥不出SUSC#_PCH、SUSB#_PCH。U30转换3.3V正常,U31转5V正常,VDD1.05正常,1.8VA正常,EC又发出RSMRST经过U19门电路到桥正常,PWR_BTN#有跳变,RTC-RST#、SRTC_RST#正常、晶振正常,南桥的待机供电VCCDSW正常,图片上南桥供电电压都有了,南桥就是不出SUSC#与SUSB#,南桥换了也不行,在论坛有跟我这种故障一样换南桥也没修好的,这种情况到底是哪里的问题,难道这个机子有通病哪里坏吗?

网友:
神州啊 !  那没事了

网友:
修好了

,这台电脑好像不是二修的,为什么会在bios的第5脚少了一颗R701的33欧电阻。补回去后电流起来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一直没攻克 上电0.3A无cpu供电 无显卡显存供电 桥换了 ec换了二个 还是一样 有没有大神回答一下这个ec是必须写程序还是上全新bios会自动写

网友:
楼主把这个板的高清图拍些发上来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