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施乐S2110定影组件的恒温器的好坏

楼主(2022-10-02):
施乐S2110复印机更换定影上辊后,装机报错010-327,重装了几遍,还是一样,后来怀疑是恒温器坏了,用万用表锋鸣档测恒温器不通,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恒温器电阻无穷大,是不是恒温器坏了?

网友:
将恒温器两边接12V电源,可以测得12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判断是好的。

网友:
摔一下就好了

网友:
摔一下就通了

网友:
已经坏了,,。

网友:
加温度看看阻值有变化没。

网友:
这个必须嘀嘀响才叫好的。

网友:
今天将恒温器拿出来摔几下,用万用表测量竟然通了,也测出电阻,摇晃了几下,听到嘀嘀响,应该是正常了。

网友:
这种帖子不要发了没啥技术

网友:
没看到被按下去了吗,鼓起来是对的

网友:
弹片向下往桌上一拍就OK了,温度高了弹片才会弹开,检查热敏电阻

网友:
弹片向下,不通,向上才通,向下的时候安装到复印机使用时修报错010327

网友:
摔一下,就Ok了

网友:
摔几下,凸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2022-11-08):
摇着响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