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gic Book 2019不显示

楼主(2022-10-02):
华为VLR-W09 型号是magicBook2019  板号为dah96kmbad0
初始故障为开机上电正常,背光亮,不显示,大小写灯也亮,接上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提示无硬盘,

更换了新的硬盘也是不识别,nv协议,sata协议的固态都试了还是不识别,由此联想到不显示和不识别硬盘是不是同一故障引起,测量屏幕供电,由于无图无点位,只能找了一个Pro版本的参考,电压和位置都不一样,只能大概看看,背光电压有,另外3.3V的屏幕供电为2.6V

开启电压正常,前面vin供电也是2.5v,同时测量固态3.3供电,也是只有2.5V,往前追查发现来自0欧电阻转换过来

继续向前,来自AU2,一个转换电压芯片,

实际测量,5V供电有,前端3V5V的电压都有,开启也正常,后端转换的5V正常,3.3V为2.5V,直接找了个华硕的料板,更换罪魁祸首

插电开机测量供电恢复正常,

果断拼装起来,熟悉的菊花标志出现,进入系统正常

装机收钱。觉得写的还行的跪求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