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46en开卡设置

楼主(2022-10-02):
H27Q2T8CEB9R
版本感觉没搞错了
闪存丝印号一毛一样的
请教大侠们   是不是设置上有什么问题
开卡提示那个框  然后没几秒钟就那个提示

网友:
有个图有点模糊 重新拍了一下

网友:
这英文多简单,sn开始与结束一样

网友:
打磨芯片太多了,能识别就行

网友:
开成功了  里面有一个模式不能开始  说是什么土狗模式

网友:
土狗是需要贴10K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