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修技嘉B85M-D3V掉电重启历程

楼主(2022-10-02):
技嘉B85M-D3V掉电重启,有时放了一段时间可以启动成功,后来再怎么试都是掉电重启,也没有画面.于是参照论贴在主板启动(1~2秒)时查了各供电电压.正常.怀疑IO12v5v检测有问题,当查到IO125脚时电压为1,98v,于是拆掉125脚连接的分压电阻,把125脚和124脚连接,开机故障如故.测了LM324各电压也正常,修了两天有点想放弃,但想到自己也是学电子维修的就这么个板怎么修不好呢.
笫二天有空继续!查了PCIA15压,B16电压从2v左右跳到4.1v.又从时序供电查了遍都没问题,头都大了,查晶振两脚为0,1v,0.7v,怀疑桥有问题,如果桥坏就只能放弃,再想想,看到BIOS芯片,想到论坛很多说换了BIOS就好了 ,马上某宝买了芯片25L3206E,回来从主板考贝下来BIOS程序,再把新芯片刷上,从朋友借来风枪换上M_BIOS,开机点亮,高兴得就像钓上了鱼一样!
  从此次维修学到了主板好多检修经验!值!

网友A:
Bios程序坏了很常见,但是bios芯片坏就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1.98就是正常的你还搞,你这情况估计搞不了

参数都没有就只能一步一步来,问题是修好了,不然怎么回复你,还好是死鱼翻生

网友:
瞎猫钓死鱼,钓上来三天睡不着觉

网友:
楼主技术高,祝每天爆护

网友:
鱼老??修好后是不是就像钓上来100斤的感觉

网友:
学习了,经验丰富

网友B:
电压1.98就是正常的你还搞,你这情况估计搞不了

网友C:
bios重新刷一下就行了,不用换

网友:
是bios芯片坏吗

网友:
有备份的bios,替换主bios

网友:
芯片也坏了,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重新刷一下就行了,不用换

就刷过不行才想到换的。

网友:
是原版bios吗

网友(2022-11-02):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坏了很常见,但是bios芯片坏就少见了。

换了bios芯片用到现在没问题。应该就是芯片损坏造成反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