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电脑开机显示器显示一下开机logo,然后就显示一串英文。如何进系统。

楼主(2022-10-02):
用电脑下载了一个迅雷,然后在msdn上下载了一个win10的镜像文件,然后下载了一个电脑店的pe,然后用电脑店给u盘制作启动盘,没有制作成功,我就先注销了一下,然后关机,再开机就显示图片这种了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有另一台电脑的话另外下载一个微PE,将U盘做成微PE启动盘,再下载一个系统镜像文件,也复制到PE盘里面,开机根据自己电脑型号的启动项热键进入PE,重装个系统就行了,实在不会拿外面50快装个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另一台电脑的话另外下载一个微PE,将U盘做成微PE启动盘,再下载一个系统镜像文件,也复制到PE盘里面,开机根据自己电脑型号的启动项热键进入PE,重装个系统就行了,实在不会拿外面50快装个系统

谢谢坛友的指点,我也知道重装个系统最方便,关键是这台电脑上桌面上保存的有资料,资料还要。

网友C:
你这是启动克隆了啊

网友D:
想要资料,拆下硬盘到另一台电脑上把需要保存的资料转移后装回原电脑,重装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要资料,拆下硬盘到另一台电脑上把需要保存的资料转移后装回原电脑,重装系统。

可以用pe系统将资料转移到D盘不   资料在桌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启动克隆了啊

我也不懂这个bios系统   如何还原让电脑进入系统

网友:
硬盘先挂到别的电脑上保存资料,其他的百度就行了,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PE 拷资料  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pe系统将资料转移到D盘不   资料在桌面上

可以...............!

网友:
启动恢复程序了吧

网友:
先拔掉硬盘,开机,进bios,保存,退出,插硬盘开机,进不了系统或者还是这样就U盘pe启动重装系统,没什么办法。

网友:
拆硬盘放到其他电脑里开机保存资料,或者pe开机保存到u盘里。然后重装系统

网友:
这是傲梅分区助手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坛友的指点,我也知道重装个系统最方便,关键是这台电脑上桌面上保存的有资料,资料还要。

我教你,你直接把硬盘拔下来,用硬盘盒拆在另一台电脑上备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教你,你直接把硬盘拔下来,用硬盘盒拆在另一台电脑上备份就可以了。

谢谢坛友的支持,非常感谢

网友:
傲梅分区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