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R 进系统无背光

楼主(2022-10-02):
接到客户送来一台“华硕X54HR”开机进系统之前背光正常,进系统之后无背光,刚开始怀疑是BIOS或显卡的问题,刷BIOS,加焊显卡后都无济于事,后来又用GHO恢复了遍系统,还是不行,最后装了个纯净系统,打官网驱动,轻松秒杀!

网友:
前面的都多余了,基本上能显示,进系统暗屏,都先考虑先从软件开始,不行再拆机

网友A:
能显示,进系统暗屏,得先考虑先从软件开始,打了驱动之后,还不能解决,然后再拆机刷BIOS,这才是维修的原则--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进系统暗屏,得先考虑先从软件开始,打了驱动之后,还不能解决,然后再拆机刷BIOS,这才是维修的原 ...

新手刚接触维修,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进系统后暗屏一般是驱动问题

网友B:
这种遇到太多了,进安全模式,显卡驱动卸载,用打驱动的 打最老版本的显卡驱动。我记得好像升级BIOS也能解决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遇到太多了,进安全模式,显卡驱动卸载,用打驱动的 打最老版本的显卡驱动。我记得好像升级BIOS也能解 ...

感谢指点,受教了,我是刚接触维修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