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不开机,求解

楼主(2022-10-02):
顾客没有具体描述机器造成的原因,单板插电测试可以升压20V但只有十几毫安的电流。测F4800两端有12V电压。断电后把主板上的电感测了一遍发现L8060 L7900 L7930的组织0.6左右,几乎接地
这几条都有通CPU的,想问下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A:
测电感要断开测啊,这样才能确定是前端还是后端

网友:
1.8待机不应该这么小

网友:
测电感需要断开测,这样才能准确确定到底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感要断开测啊,这样才能确定是前端还是后端

断开测的,只测通CPU那端

网友:
如果拿掉CPU是这个值,那就百分百凉了

网友:
在电感后端加电,试摸一下CPU温度,进一步排除

网友:
现如今的cpu的阻值一般都很低 有的几乎为0、你要是判cpu那就没得玩了

网友B:
后端加电,cpu发烫,白布一盖,通知家属抬走。

网友C:
烧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试试吧,,,,,,,,,,,,,,,,,,,

1.2V 烧了一会没感觉有发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端加电,cpu发烫,白布一盖,通知家属抬走。

你给后级接电压 那CPU不烫才怪,都有供电了能不发热么

网友:
cpu挂了,抬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