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笔记本3VAUX的问题

楼主(2022-10-02):
机器是联想 yoga3 pro 1370,  玻璃芯片95905 待机3VALW发热,电流有近1A,
为了排除问题,我把PJ13断开,外接3.3V到 PU20的2脚(+3VAUX输入),此时电压直接掉到0.8V+0.1A,以为是PU20坏了拆掉,再测还是0.8V

突然手抖了一下,此时又变成3.3V+0.02A,等几秒又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发现只要先上3.3v掉几次0.8v后,就可以恢复稳定3.3v了,怀疑是不是正确启动流程?
毕竟是外接的3.3v飞过去测的,还是某个器件有漏电?  各位大佬有没遇到过,感觉这是个经验

网友:
再次试了一下,快速通断3.3v后,就可以很快恢复不掉压,一直通3.3不断,反而一直稳起0.8v

网友A:
待机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有没有3.3v电压

vin有9v,bat有7.3V,玻璃芯片已经取下,不知道情况了

网友:
破案了,因为3.3v是用5v 2A电源降压得到的,换成20v 降3.3就不会掉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有没有3.3v电压

没有3.3待机,5VPMIC只有2.8V

网友:
还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