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楼主(2022-10-02):
今遇到一问题,聚源产充电器,72V/4A,494主控芯片,带1A负载开关上管{经300K电阻接大电容+B}比下管发热很多,是下管的一倍,用示波器测量各处波形都很正常,494振荡频率40KHZ,驱动管C2383的放大倍数经仪器测量为一致250,驱动频率为26KHZ,开关管13009放大倍数为21,其它元器件经测量全部正常,烦请各位大老出手,帮助解决问题,不胜感谢!

网友:
查查开关管13009的B极加速电容试试..........

网友:
更换了160V/4.7UF的高频电容还是不行,所有的维修手法都用尽了,从494的工作条件和驱动部份全部元器件都测量了一遍,完全正常,只有驱动变压器没有测量电感量,非常奇怪。

网友A:
把猪主板上的胶清一下,洗板水再洗一遍,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猪主板上的胶清一下,洗板水再洗一遍,试一试

再就是驱动管和大电容还有驱动变压器

网友:
用电桥测电容和变压器

网友:
电源修好,原因是输出储能电感也叫滤波电感或叫续流电感
,底坐受热后线圈短路,一般情况下看不出来,后经电桥测量电感量正常为270UF,但Q值为2,正常的电感Q值为30左右,更换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