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n20c1 FH51M LA-J871P,又交学费了~~~~

楼主(2022-10-02):
原始故障:  待机0.020  0.000  跳变

初步判断后级短路,机器留店里 客户走了,开整~

测量各个电感均无短路,阻值正常,那就是线性短路 某个芯片开启以后才短路 烧机少不出来,

开始断开各路电感,首选3 5V,撬开35V电感 待机恢复正常,接上3V  待机正常,那就是5V短路了(我不知道正规的流程你们是怎么修,我是野路子出身 一直都这么干),5V供电的地方太多了这得找到啥时候, 继续断电感, CPU 4路断开以后 待机正常,可以触发,

那就一路一路找,找到PQZ3  发现击穿,凉凉了,19V进CPU溜达去了, 此时此刻不想继续修了,

但是还不死心,找了个管子换上 电流可以上去了 跑到1.6-1.7卡住, 然后就是刷各种BIOS,

测了一下CPU  4路供电0.89 全都有,+VCC_GT 无,看图纸应该就是卡在VCC_GT这了,差最后一跳变 一哆嗦  就跟尿完尿那一哆嗦一样~ 没有那一哆嗦就不爽!

示波器

发现 CPU 4路中有一路 有电压 无波形(并不是击穿那一路) 索性 4个MOS管 4个驱动芯片 一起全换掉,

这下CPU波形全出了, 但是VCC_GT 依然没有,  继续换 PQG1  PUG1

依然凉凉~~~  索性  电源管理  PUZ1 一起换了,

焊功是不是还可以!

涛声依旧~  凉凉

开机电流卡在2.3左右   过一会自动关机了。

总结:  CPU供电击穿的 就不要折腾了, 定件花了几十 搭进去了~

另外求教 这个集显电压是亮机后出还是亮机前就有?PUG1 的供电 输出都是正常的,VCC_GT开启信号是谁发出来的 是桥还是 CPU反馈?  我真应该报个迅维培训班~ 奈何时间不允许 每天一堆堆的事!     折腾不易  图纸不上传了 满地都是, 买的BIOS上传  工厂BIOS有2个版本

网友:
Vcc gt过内存后出

网友:
楼主,别气馁!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望再接再厉。

网友:
可能是卡内存了吗?

网友:
还是 经验重要,

网友A:
这种CPU供电19v穿的,8 9成 CPU必挂。
修的飞行堡垒很多    基本上都是必挂,没有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CPU供电19v穿的,8 9成 CPU必挂。
修的飞行堡垒很多    基本上都是必挂,没有例外

以后遇到这种 千万不能折腾, 搭钱 搭时间

网友:
是不是南桥没发出pch-pwrok 电流卡在2.3a左右

网友:
新u击穿直接放弃,还是显卡比较强

网友:
CPU 供电短路 从 470 开始。我就没见几个CPU 好的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台X1 carbon也是vccgt没有电压,但是自动掉电启动两次后却能显示,显示了,这个电压还是没有,很奇怪,现在也没修好

网友B:
这种供电击穿的基本就是白干了
CPU没坏,后面体质也差,蓝屏死机各种蛋疼,也要退钱
CPU坏了,你就算换,首先价格你报不起来,就算报起来了,CPU,的渠道问题,也够你喝一壶,然后就是稳定性。
长痛不如短痛,直接收点检测费,放生稳妥

网友C:
定件几十块钱,那还叫事?等真干 CPU 显卡的时候,随便一个件, 一两千的时候,你就知道,几百块钱的件,都是毛毛雨,

网友D:
CPU 4路断开以后 待机正常,可以触发,到这一步就可以放弃了。除非客户同意更换CPU,否则都是无用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供电击穿的基本就是白干了
CPU没坏,后面体质也差,蓝屏死机各种蛋疼,也要退钱
CPU坏了,你就算换,首 ...

是的  买的U还不知好坏 上机不保  换完以后各种问题。这种活不能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定件几十块钱,那还叫事?等真干 CPU 显卡的时候,随便一个件, 一两千的时候,你就知道,几百块钱的件,都是毛 ...

几十块钱 也是钱啊  白搭进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 4路断开以后 待机正常,可以触发,到这一步就可以放弃了。除非客户同意更换CPU,否则都是无用功。

这不是人比较轴么,非要试试

网友:
闭着眼睛干,一条道走到黑,结果掉坑里了

网友:
10代这种CPU烧的最多了,好奇的是不知道是CPU本身问题,还是供电管的问题。猜想还是CPU内部管理供电方面出了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供电击穿的基本就是白干了
CPU没坏,后面体质也差,蓝屏死机各种蛋疼,也要退钱
CPU坏了,你就算换,首 ...

还能收到检测费?

网友:
维修艰难,别气馁,以后再接再厉,总有收获在后头。

网友:
楼主威武,学习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人比较轴么,非要试试

咳,修的多了走到这一步就不试了。耗费时间精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十块钱 也是钱啊  白搭进去了

拆掉贴回去嘛,修不了浪费时间就不说了,肯定不能搭上自己的件啊。买的件留做备件好咯

网友:
楼主好样的,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供电击穿的基本就是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供电击穿的基本就是白干了
CPU没坏,后面体质也差,蓝屏死机各种蛋疼,也要退钱
CPU坏了,你就算换,首 ...

修不好,还能收检测费吗????

网友:
正好需要bios  谢谢大侠提供!!!!

网友:
经验贴值得学习一下!!!!!!!11

网友:
供电管击穿,CPU一般都会损坏,就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cpu供电及川的   一般可能会挂掉

网友:
总结:  CPU供电击穿的 就不要折腾了, 定件花了几十 搭进去了~

网友:
CPU供电烧了CPU挂

网友:
总结:  CPU供电击穿的 就不要折腾了, 定件花了几十 搭进去了~,还浪费了时间,没办法,总是一步步的成长的

网友F:
主要CPU价格上去了,客户不愿意接受,而且,卖的CPU不保好,风险全自已承担了。

网友:
这种先看看击穿的几十块都没必要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CPU价格上去了,客户不愿意接受,而且,卖的CPU不保好,风险全自已承担了。

渠道 渠道   没渠道   买u等于扔钱

网友:
测试到CPU供电击穿,就不用考虑修了,,换板或者退机省的折腾

网友:
思路错了吧,首先插电的时候,这样跳变的,第一时间可以看电流表的CC灯会不会也跟着闪,闪的话就是公共点短路,然后直接烧机公共点,如果是CPU供电上管击穿,万用表打到电阻档,打值,只有几欧或者直接1欧这样,不用修麻烦了,报CPU坏就可以了

网友:
  兄弟,你这还折腾,我遇到一台华硕进水,整个主板只进了一小点到CPU供电的复合MOS管边上,我测CPU都没有短路。把这个IC腐蚀的地方清理好,确认没有短路了开机。立马亮机,搞得我心那个欢喜。但是不到一分钟就让我难过了。每次都是到进系统到出个圆圈转的地方死机。进PE也死机。我就知道CPU挂了。
  以前我认为英特尔是最好的,现在遇到那么多,让我已经越来越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