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干cpu

楼主(2022-10-02):
接修同行送修一台联想不显示,这机子不显示有通病拔插屏线,试了不行,换屏发现还是不行,查屏接口发现供电都正常,估计是cpu问题了,按压cpu上电发现能显示,看了下黑胶不多,直接上bga加焊,加焊完发现还是一个批样,怒了,直接把cpu干下来重新植个球再干上去,插电开机屏幕轻松点亮

网友:
兄弟你牛啊 非常的耐蚀了

网友:
楼主的手艺很给力!所谓大厂的质量不靠谱啊!

网友:
u出问题的太多了,没有bga工具真的无能为力,就是有工具,买配件也是个问题,坑很多。

网友:
估计还会旧病复发的,CPU开焊了?

网友:
CPU不敢搞  大师厉害

网友:
现在还有重植一下会好的?

网友:
用不久,散热都是问题,

网友:
哎 现在的笔记本不好维修啊 动不动就坏大件

网友:
手工好啊,佩服

网友:
真是用实力说话,能亮屏就OK。

网友:
大哥你用的是什么CPU钢网

网友:
到干CPU这步基本就放弃了,成本大,风险高,怕返修,利润低。,

网友:
  厉害  一般遇到CPU  直接放弃

网友:
干cpu风险太高,还容易返修,一般都直接放弃了,大佬牛!

网友:
搞得乌黑的

网友:
量多,生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