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下关于GA-H81M-DS2 不触发问题

楼主(2022-10-03):
主板:技嘉GA-H81M-DS2    REV:3.0    问题:电源绿线不能拉,不触发。

测量:QNQ9   3VDUAL_PCH   有3.39V
测:-PWRBT_1    有3.39V
N_-RTCRST  有3.2V     晶振 Y1脚 0.36V   Y2脚 0.23V
PCIE  B10脚有3.37V
IT8620E  :待机供电脚位  33、64、96都有3.39V  待机电压好脚位:53脚有3.39V、114脚有3.36V
触发脚位:104和101脚有3.39V-0V-3.39V的跳变       100脚0V    105脚5.02V
不知道接下来该查啥了

  想请教一下问题出在哪

网友:
更换IT8620E就行了

网友:
怎么判断IT8620E坏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A:
这个主板不触发也是个通病,先飞线试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机器都会好。

网友B:
路过学习一下,路线不能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不触发也是个通病,先飞线试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机器都会好。

晚点试试,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一下,路线不能拉低

指导指导啊

网友C:
不触发,i/o坏的很多

网友:
万用表戳好EC 105脚 触发开关 105脚5V是否有被拉低  拉低了的话就是EC到绿线断线了  飞线即可

网友:
指导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不触发也是个通病,先飞线试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机器都会好。

今天过来发现可以出发了。

但是转一下就停了。重复上电

网友E:
正常是断线了,钮扣电池座拆下来,会有惊喜的

网友F:
感谢各位大神的经验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常是断线了,钮扣电池座拆下来,会有惊喜的

你怀疑哪一根线短线,说我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各位大神的经验分享!!!!!

指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今天过来发现可以出发了。但是转一下就停了。重复上电

插上检测卡看看是不是跑码15掉电重启,??量量主板的供电和复位,看看正常不,还有12V,5V的电压检测正常不,这个主板有三个通病,一个是BIOS,一个是PSON断线,还有一个就是12V或者5V检测电阻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怀疑哪一根线短线,说我查查看

BAT字母那里竖下那笔画边上第二根。这个是断线的是这板的通病,腐蚀断线的, 这条联IO105和绿线的,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h81,测量下me供电是否偏低

网友H:
呃 这个板子不值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h81,测量下me供电是否偏低

ME是IO吗?还是

网友:
先看io的RSMRST有没有3.3,有的话看io 有没有收到和发出脉冲3.3,如果都有,那就测io到pson 的线有没有断,如果没有断,那就换一个io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如果断了,补起来或者飞线

网友I:
100脚电压不正常.桥条件不满足

网友J:
技嘉8系列不触发通病就是pson#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i/o坏的很多

我换了IO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检测卡看看是不是跑码15掉电重启,??量量主板的供电和复位,看看正常不,还有12V,5V的电压检测正常不,这个主板有三个通病,一个是BIOS,一个是PSON断线,还有一个就是12V或者5V检测电阻坏

又不能启动了。测试出来了。触发脚位101   100    和105按开关都无跳变。我换了IO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呃 这个板子不值钱哦

现在不是赚钱的时候。是学习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嘉8系列不触发通病就是pson#短线

但是我测试105有5V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I:
100脚电压不正常.桥条件不满足

100、101都有3.4V电压,105有5V电压。但是这三个脚按下开关都不会跳变。只有104会跳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100、101都有3.4V电压,105有5V电压。但是这三个脚按下开关都不会跳变。只有104会跳变

104有跳变,101没有跳变是IO坏,或者IO条件没有满足。查IO工作条件,同时查主板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104有跳变,101没有跳变是IO坏,或者IO条件没有满足。查IO工作条件,同时查主板待机条件。

IO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确定IO是好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桥的好坏。桥的工作条件。该插哪些信号。

网友:
触发停机,查查供电检测,可以强开测,没问题那就一步一步的安时序来吧

网友:
腐蚀这么严重  肯定是断线了

网友K:
楼主修好了没?技嘉主板还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好了没?技嘉主板还是好修的

搞不定,放一边了